电工高高手请进

楼主(2010-03-18):
问题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变频器电源可以控制这个双速电机电路吗?
原为双速1400\2800转,380V,角(低速)\星星(高速)运行.
看图

楼主:
万能的坛坛,讨论下嘛!

网友A:
直接用变频器调速不行吗,这么麻烦干什么

网友B:
不能用!电机原绕组是380V的,变频器既然是220V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也就是220V三相!电压不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电机原绕组是380V的,变频器既然是220V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也就是220V三相!电压不符合!

对!这位同学说得有道理!
所以我想用双三角接出,用变频器上电.如此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变频器调速不行吗,这么麻烦干什么

怎么调法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变频器调速不行吗,这么麻烦干什么

是呀,既然有变频器了,那就用上呗,把电机的抽头部分的线路都去掉,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既然有变频器了,那就用上呗,把电机的抽头部分的线路都去掉,不就可以了吗。

对!我是放弃手动高低速转换.
我现在的问题是,用三相220V接入时,是选高速组还是选低速组.还是双三角.那种较可行.具体该如何做!有何变化?

网友D:
第3图的KM1缺一条自保线,去绿开关左下桩。(这电路是一路三角变两路Y)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3图的KM1缺一条自保线,去绿开关左下桩。另外380电机用220电压,出力不够。

那些都不用管!关键是220V变频器如何接入马达?

网友A:
变频器就是调速用的啊,要不变频干什么, 马达接成三角形接法,然后接变频器输出端,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转速就改变了,无极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就是调速用的啊,要不变频干什么, 马达接成三角形接法,然后接变频器输出端,改变变频器的频率,转速就改变了,无极的哦

就这么简单吗?绕组是一个双三角双调速回路,具体怎么接?请教了!要求是不能超电流,不能发热,转速1440以上!

楼主:
预定变频器是1.5KW!电机最高功率确知是1.1KW!

网友:
变频器输出端接 u1 v1 w1   己经是三角接法
剩下u2 v2 w2不用理会

楼主:
经分析,似乎可行!但本身低速运行时也是这样接的(380V)!如果用220v进入好象不妥。电流大,转速低,无力!谢谢你小方包!

楼主:
注:不打算换电机增加成本!

网友:
分析半天  干浪费时间,380V电压的电机,接220V肯定不能全功率输出,不打算换电机,那你只能角星分别试试了,反正又烧不了,电压不够不会超电流,不能发热。
估计星星接法转速高些,能否达到1440转只有试试了。

网友:
LZ有没有三相电 380v  ?

网友:
接部分绕组,,

接部分绕组,每相都接一半的绕组(从绕组抽头引出),接成角形,应该可以用到220V电压上,祝LZ成功!!

楼主:
就是没有三相电,有的话就好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4KW以下电机三角形接法是接三相220伏,星形是接三相380伏的,本例LZ不想换电机又想转速在1440转上,所以电机必须是2极的,也就是说只有折开电机,将各绕组分开,后认好糟数及首尾,六个绕组并成3个绕组(即变成2极)再接成三角形就OK了,很麻烦的,如何自己无工具及对电机绕线原理不太了解不如请修电机佬搞一下或干脆拿到卖二手电机地方跟他换一只,

网友:
支持21楼的意见。

楼主:
从某种意义来说此例的讨论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使用场合的改变,相信有不少朋友也会遇到!
车床,铣床,钻床都有双速电机.

楼主:
初步计划用双三角型式接入。即(V1-W2)(W1-U2)(U1-V2)并接,再引至变频器输出端。稳妥否?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网友E:
有一点你开始就错了
同样接380V,三角形转速高还是星形转速高
我看是三角形转速高

网友:
接380V时,因为三角的一个线圈电压是380V
而星形两个线圈电压才是380V,
也就是说,星形接法本身一个线圈电压是220V
所以转带低呀

网友:
这样理解不就好了吗
变频器输出是220V
你就接三角形,让一个线圈的电压是220V
低速运转,不会对电机有危害
要想速度高,可以调变频器
注意:1、变频器前后不能接接触器
2、控制电机启停要用变频器里的启停、倒正转端子

网友E:
改高速太复杂,改不好烧电机呀
还是不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你开始就错了
同样接380V,三角形转速高还是星形转速高
我看是三角形转速高

电机接法与转速是国务院规定的!
YD60S-4\2
角接时:1440                   星星接时:2880
此类谓之特殊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高速太复杂,改不好烧电机呀
还是不改好

是希望改为1400转以上,单速,三相220V可带动!

网友:
可以修改变频器为60HZ,转速提高六分之一

网友:
有了变频器就可以舍弃一个变速绕组了,但是由于电压不够,而且原绕组本来就是三角接法,可能会导致功率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变频器电源可以控制这个双速电机电路吗?
原为双速1400\2800转,380V,角(低速)\星星(高速)运行.
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为线圈出线(接W1V1U1是角),右为转双星了!

网友:
不懂,帮着顶!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初步计划用双三角型式接入。即(V1-W2)(W1-U2)(U1-V2)并接,再引至变频器输出端。稳妥否?请各位大哥给点意见!

就用双三角形接法,肯定没问题,还有一个普通电机用变频器,一般频率不要超额定很多,毕竟不是变频电机,要不发热很大还有飞车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用双三角形接法,肯定没问题,还有一个普通电机用变频器,一般频率不要超额定很多,毕竟不是变频电机,要不发热很大还有飞车的可能

好!帮比多D信心,我好将H5拿回来!Hz我会设到50!

网友:
三相异步电机不能通过改变角接和星接改变转速,只能通过改变极数改变转数,所以你要搞清楚你的电机的接线,才能定怎么用,高速和低速都可以接变频器,但,额定工作电压必须对,你的变频器必须用220伏电机

网友:
千万别用啊!
1,变频器两端禁用接触器
2,变频器输出只能直接电动机
后果。。。
现在的变频器都可以通过参数调整来实现转速、转矩。(变频器专用电动机)
基本能满足要求的!

楼主:
万能的坛!还有没有更好的指导意见啊!谢谢午映,谢谢各位!谢谢TVB

网友:
花个几十块钱让修电机的改一下接头简单些 自己搞有点难度

网友G:
你能接成双三角,那肯定行,三相电动机一般星型接为三相运行 380 V ,三角接为三相 220 V 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能接成双三角,那肯定行,三相电动机一般星型接为三相运行 380 V ,三角接为三相 220 V 运行。

会不会有不良后果?

网友:
“不能用!电机原绕组是380V的,变频器既然是220V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也就是220V三相!电压不符合!” 说的完全正确。想不换电机。用220变频器驱动。需要重新接线。改成两路角就可以了。

楼主:
大哥!问题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两路天然三角回路!低速时已经真接接三角但入电已去到三百八十伏了!这个东西最好是有人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才行。

楼主:
不是你也说接回三角,我也说接回三角。换电机是最简单了,可惜这个是内置倒立式双速电机!很难找。

网友H:
转双星改转单星
U1V1W1各拆下一个头接变频器
注意绕组方向
反过来说,380V电机运行在220下只是减小了功率,应该试一下星接
再说,星接时相对中是220V,所以角接时相对相220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转双星改转单星
U1V1W1各拆下一个头接变频器
注意绕组方向

谢谢!

网友:
现在讨论U1U2绕组,在380V星接时,其工作电压是相对中(地)电压220V,这就是U1U2绕组的正常工作电压。
在角接时是相对相380V除以2等于190V ,证明绕组可以工作在不同电压下。
220V星接时U1U2绕组的电压是220乘以220除以380等于127V,问题不大。
220V角接时将U1U2和V1U2并联,W1W2和U1W2并联V1V2和W1V2并联,则工作在正常电压220V

刚才一边洗澡一边算计,竟然蒙了这么个想法,

网友:
  双速电机属于异步电动机变极调速,是通过改变定子绕组的连接方法达到改变定子旋转磁场磁极对数,从而改变电动机的转速。
  双速电机的变速原理是:
  电机的变速采用改变绕组的连接方式,也就是说用改变电机旋转磁场的磁极对数来改变它的转速。
  双速电机(风机),平时转速低,有时风机就高速转,主要是通过以下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线圈的绕组连接方式来实现。
  1、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共有绕组,通过外部控制线路的切换来改变电机定子绕组的接法来实现变更磁极对数;
  2、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
  3、在定子槽内嵌有两个不同极对数的独立绕组,而且每个绕组又可以有不同的联接。
你的电机的现有引出线不能改变工作电压,如果没有另外的改变星角接法端子,是不能用220伏工作的。

楼主:
欢迎高手论证!

网友I:
回复 楼主:

典型的星三角启动,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典型的星三角启动,鉴定完毕

果然高手,深入探讨一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