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罩的兼容性

楼主(2010-03-18):
请问各位老鸟,V2的头罩能不能用在Sport上?
如果不能直接用,改装后可以么?怎么个改装法?能不能详细说说,最好配图
谢谢了!

网友A:
没什么好改装的,只有那个固定头罩的两小洞开得远和近罢了。

网友B: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

网友A:
呵呵,忘记说了,可以将下面的那个长圆的孔按比例开大以方便散热。

网友C:
呵呵,开多几个孔就可以互用了

网友D:
就是孔位不同而已 自己套上去对一对 打2个洞就OK乐~

楼主:
那太好了!终于可以用上V2的头罩了!sport的头罩又贵,款式还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