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帮我,我是新手,刚开始飞什么的样电直比较好

楼主(2010-03-18):
大虾们帮帮我,我是新手,刚开始飞什么的样电直比较好

网友A:
还是飞模拟器比较好

网友B:
双桨就别说了,6道以下的是玩具,只能算是模型! 新手建议你先飞模拟器吧,可以选择买个Futaba 6通的控,这样,以后换更好些机子的时候就不用换遥控器了,可以接电脑飞模拟器!

网友C:
模拟器 然后450~~!回答完毕~~1

网友D:
建议你先玩固定翼航模,比如三角飞翼,比如滑翔机,控的话刚一开始就买6通道或者以上的控。
这样便宜又非玩具而且好维修,而且能锻炼胆子,反应速度,等你飞3个月的这类慢速固定翼后,你入电直450 500时,无论从技术还是心理,都比直接入手电直的素质基础要高很多,甚至比别人经常玩模拟器的还好,甚至比别人一开始就玩电直已经到现在玩了大半年的人还要扎实。
而且你的也是航模,你拿出去和别人电直玩家也能一起玩,又可以锻炼和交模友两不误。
有道理不?

网友E:
 楼上说得有理

网友F:
练模拟器最适合,其他机不上也罢

网友G:
买部E-SKY的LAMA V4,有附带模拟器的,先练模拟器,手痒了就去飞一下LAMA真机
等把基础练好了,再考虑买更高级的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