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和dx6i的区别

楼主(2010-03-18):
dsx7和dx6i的区别,请问除了通道差一个还有别的区别吗?dx6i有计时功能吗?

网友A:
DSX7 有2段IDEL 模式,DX6I 只有1段IDEL模式
DX6I 也有计时功能

网友:
 DSX7 液晶屏大很多!!显示 直观清晰!! 功能也多些!!具体可以 TAOBAO一下 看功能上的区别!!

网友B:
价钱上的区别。
呵呵,楼主莫生气,前几天我也很关注d6,但是后来放弃了,一是d6前几天(好像是去年9、10月左右吧)有个召回事件,具体怎样你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一下;再就是毕竟是比dsx7少一通,想在机机上加点东西都不方便,你说是吧?做事情总得有个余量吧?再者说了,1100都花了,还差600么?
说的不好别介意。
我不是jr的托,其实我推荐您买国产的。

网友:
板凳的,你怎么抢我前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DSX7 有2段IDEL 模式,DX6I 只有1段IDEL模式
DX6I 也有计时功能

请问什么是IDEL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钱上的区别。
呵呵,楼主莫生气,前几天我也很关注d6,但是后来放弃了,一是d6前几天(好像是去年9、10月左右吧)有个召回事件,具体怎样你可以在坛子里搜索一下;再就是毕竟是比dsx7少一通,想在机机上加点东西都 ...

这有啥的,我就喜欢真话
国产控还是不行,我正在用天地飞,时有抖舵发生

网友:
 没办法啊 我就是用DSX7的 JR里面 的IDEL叫飞行模式  的
普通 悬停 一个模式  3D 一个模式   简单来说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有啥的,我就喜欢真话
国产控还是不行,我正在用天地飞,时有抖舵发生

啥原因搞清楚了吗
控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还是另有隐情??

网友:
要买还是买DS X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原因搞清楚了吗
控的问题还是舵机问题,还是另有隐情??

应该是控的问题,具体原因不明。20-30个起落会碰到一次。
有一次刚上电抖舵数十秒 ,但一般只会抖一下。

网友D:
 身边高手说的!!国产控的 电位器质量始终不稳定!!抖舵就是因为电位器质量问题!!开始买回来是好的!!但是操控多了!!就出现问题了!! 可以说是次品吧!!次一点的意思!! 顶级名牌!用料还是比较好的!!
本人用DSX7 刚把控杆单轴承改成 双轴承手感是顶级控的了!!  把日本手硬改成 中 国手!!哈哈

网友:
国产控的电位器质量始终不稳定!那么高挡的进口控用的是哪种牌子的电位器,以前玩音响见过的稍好点的就是ALPS

网友:
控里面好象用的是B5K的电位器!TOCOS的好象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用DSX7 刚把控杆单轴承改成 双轴承手感是顶级控的了!!

老兄,我的也是DSX 7。能详细说说改双轴承以后比单轴承好在哪里吗?一直很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