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架KT机的成本

楼主(2010-03-18):
刚刚做了一架KT机,翼展110MM,算算成本
空机成本如下:
    KT板:9元一张,一张可做3架飞机,成本:3元
    碳杆:我没用碳杆,拉杆用最细的空心毛衣针,2元一包,成本:1.5
                           机翼的我用的是鱼竿稍。成本:2元
    舵角:0.5*4=2元
    桨:1047型,3元(建议多买,为易损件)
    总计:3+1.5+2+2+3=11.5元
电子设备(一次性投入,可重复使用):
    无刷电机:2212型最多50元(我用的是GS的2830型,动力强劲,据说拉力能达到一公斤,价格150左右)
    电调:建议用好一点的,好赢25A 130元
    舵机:9克微型舵机,25一个,需要4个。
    接收机:建议用GWS的6通微型接收机(本人用过别的接收机,有跳舵现象),150元,晶体另购,微型晶体 30元。
    电池:130毫安/时20C锂聚合电池,100元左右(建议多买几个)
    平衡充电器:几十到几百不等。
    桨保护器:3元
    遥控器:几百到几万元不等,看个人条件。
加工工具:刀片,胶水(502胶水及泡沫胶),尺,透明胶带,热熔胶及胶枪,热缩管,铁丝,各色记号笔。

自己发明的拉杆

自己发明的拉杆

网友:
很好很好,顶透明

网友:
不錯﹐做的很漂亮﹔
帳目很清楚﹐沒有貪污行為

楼主:
所有的账目都要老婆过目的,哪敢贪污呀

网友:
大家没看清楚啊!LZ贪污的厉害了!

刚刚做了一架KT机,翼展110MM,算算成本
空机成本如下:
    KT板:9元一张,一张可做3架飞机,成本:3元
这是多大的KT板啊,110MM=11cm,一张KT板做11cm翼展的飞机只能做3架?
LZ坦白从宽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年头,男人征服世界,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而征服世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账目都要老婆过目的,哪敢贪污呀

小刘啊,好久不见,很是想你。
汽油机搞没搞啊?天暖和了,该活动活动了。五一北京航展去吗?

楼主:
汽油机弄了,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个配置弄的,不错,沈阳的风大,特别是春天。你现在飞什么机型呢?

网友:
还算精打细算,可惜粗心把翼展写的太小.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110cm

网友:
副翼为什么用两个舵机 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130毫安时也错了吧

楼主:
应该是1300毫安时。副翼用两个舵机,翼展110cm比较大,这个机型副翼比较大,飞3D一般动作比较大,所以舵机承受的压力很大,要是用一个9克会扫齿的。要是做小飞机就不用两个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