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700 发动机蓝头与黑头区别?

楼主(2010-03-18):
700的os或亚拓发动机  蓝头和黑头 ,这两款的区别是什么啊?  蓝头好像贵一点点

    还有一款91发动机带泵的,效果怎么样?需要吗?

          新春版配置的是黑头,换成蓝头怎么样呢?(我个人有点偏好蓝头)

                   另外  os91发动机 配 亚拓原厂 加速管 是不是没有 HATORI 的好呢? hatori 好在哪里呢? 杨格的又怎么样呢?  望指教

网友:
我加了一点点钱,换了蓝头。
为什么要换蓝头?其实我也不知道
搭车看答 案

楼主:
LS 换蓝头加了多少米啊?  整机什么配置呢? 共花了多少? 短信密下参考哈 谢谢

网友:
我也是蓝头的,搭车看答 案`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知道是不是,貌似蓝头是进口的

网友:
不都是OS代工的么....有进口和国产区别么...?

楼主:
亚拓的发动机也就logo改了  本质就是os

还有个问题 就是  FUTABA GY611 锁尾陀螺仪配9256舵机 和 配 bls251 舵机   又有什么区别呢?

等待老手出现给答 案啊!:loveliness:

网友:
看来是蓝色染料贵一点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亚拓的发动机也就logo改了  本质就是os

还有个问题 就是  FUTABA GY611 锁尾陀螺仪配9256舵机 和 配 bls251 舵机   又有什么区别呢?

等待老手出现给答 案啊!:loveliness:

9256舵机内的电机是有刷的,Bls系列舵机是无刷的,除了这个却别,就没有了,两舵机速度是一样的,貌似无刷力量大一点点

楼主:
用 9256 和 251 的人都多  好像各占一半吧

网友:
只是散热缸头的区别~~~

网友:
蓝色散热片厚 黑色散热片薄 貌似就这点区别

楼主:
哪位高手再指导下加速管嘛  谢谢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蓝色 一个黑色~~!

网友:
个人感觉HATORI的最好,扬格次之,最后是亚拓。说的不对大家就拍。

网友:
颜色上的区别~

楼主:
hatori  是哪国的产品哦?

91发动机 带个泵作用是什么呢?明显不?(和普通发动机相比)

网友:
哈脱离貌似日本的吧。我也感觉哈脱离比杨格MP5好,2个我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