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ECO 更新视频81楼

楼主(2010-03-18):
马达腾翔1540   5000KV      腾翔29 钢桨  20C 电池
目前只能跑4分30秒  电压3.6
船还没有调好,比较粘水,跑不起来速度。耗电大。
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下,一会上视频

网友A:
船底有打磨和上灰吗~?

一定要上原子灰,然后打磨光滑,会减少很多阻力,一般来说平时能跑上5分钟以上就算不错了~

楼主:
滑水面有在调整的,
慢慢调 呵呵

网友:
什麼船阿

楼主:
焦点,  老虎也在卖这艘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船底有打磨和上灰吗~?

一定要上原子灰,然后打磨光滑,会减少很多阻力,一般来说平时能跑上5分钟以上就算不错了~

看到只船行走時還有很多問題!上原子灰不是有用的,我只船平時可以跑出6:30秒,努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船的确不够升水,阻力过大,准备更换31的桨,修正船底再测试,不行的话就只能拆了重装,
还有就是1540的马达电耗比较大,后期可能更换1530   4700KV 的再测试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ts1540的马达电耗比较大?
你試用etti4960麼打,耗电應該少D!
你只船要行31車葉才好走,小心過升,比较易粘水!
因為你只是新版,不太清楚航姿?CG位置?
船不够升水,阻力过大,有其他問題發生左!自己留意吧!
我只船不加佩重它自己反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午更换31的桨跑了  速度有提升但是耗电更大,只能坚持不到4分钟了船底有调整,更升水一点,
下午换1530再测试,已经再次打磨船尾,希望能更升水
多谢指导。
现在船不用加配重自己可以翻过来的
稍后上31的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只船行走時還有很多問題!上原子灰不是有用的,我只船平時可以跑出6:30秒,努力吧! [/quote
高手啊!!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船底的照片  黑色十字线是重心位置
轴角10度多一点
请教下你现在的轴角是多少
有你的ECO 的航行视频么,能否学习下,谢谢
我现在直线的时候2侧小翼下还会有拖出水花应该是是不够升水
多谢指导

楼主:
最近出差在搞森林防火演习没有时间搞ECO ,明天就结束了,会继续调试上视频

网友:
期待你更优秀的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船底的照片  黑色十字线是重心位置
轴角10度多一点
请教下你现在的轴角是多少
有你的ECO 的航行视频么,能否学习下,谢谢
我现在直线的时候2侧小翼下还会有拖出水花应该是是不够升水
多谢指导

你首先做船底的光滑底度吧!很難看!
我的軸角9.7度,但是你的新版船尾同我只有不同!
你的QQ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由于这条还是实验船 ,船底布纹孔较多,所以我用原子灰补了补,等调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状态会重新做漆的。
1530我出差前跑过一次没拍视屏,用31的桨速度不亚于1540的 ,不知道耗电如何 由于舵机出了点小问题  用的是JR 的DS 821  标准数码舵机的 ,航行突然没有方向舵的所以不知道耗电。
我的QQ是2147489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田老师鼓励。一定加油

网友:
哈哈~~我也来凑凑热闹~

这是我装的

前天跑的视频,风浪比较大~~~

http://player.56.com/v_NTAzNDI5OTg.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由于这条还是实验船 ,船底布纹孔较多,所以我用原子灰补了补,等调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状态会重新做漆的。
1530我出差前跑过一次没拍视屏,用31的桨速度不亚于1540的 ,不知道耗电如何 由于舵机出了点小问题  用 ...

船底都没打磨光滑怎麽调船~?不打磨船底阻力肯定大,跑的时间就会短,要知道ECO调船是很注重船底的打磨的,打磨就是调船的其中一部分哦

网友B:
supertigher、你只船底的水線都要修正!
這是调船的其中一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8MIN   好夸张的时间啊 。厉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upertigher、你只船底的水線都要修正!
這是调船的其中一部分!

多谢大师指点~
现在已进行第二次打磨工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大师指点~
现在已进行第二次打磨工程中。。。。。。

大師名稱我不是!
大家都是學習玩ECO,交流心得!

楼主:
今天出差刚回来,重新对重心进行配平加了100克铅重心后移20MM,更换上了1530  4700KV 的马达,明天测试。希望能航行时间能有所改善。
关于船底,光滑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是磨了又磨光滑的不得了,虽然没做漆,水线也都有修补过的,由于用了2种腻子,有黄油红,看起来比较难看,以后做漆就没问题了。下面是修改后的照片还请各位高人指点,我个人感觉船底后半部收上去的弧度是否过大。

网友C:
螺旋桨看着舒服,好手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看着舒服,好手工!

那是ETTI的CNC浆!

网友:
哈哈哈

见笑了    本人眼拙

楼主:
今天刚回来,有去测试一圈,单艇跑了5分30秒,用的是TX 1530  ETTI 31  的桨
回来后船舱进水严重,严重影响船速船姿
后半段重心明显后移转向甩尾

还有就是本人不小心踩了一把水,郁闷

视频正在上传中

楼主:
ECO

傍晚又去跑了次 装上了GPS 测试的  跑下来速度48.6  船舱依然有明显进水  郁闷
由于电池的位置不合理现在船尾加上了100克的配重,GPS 的重量大约75克船的全重超过1200了 重量减下来应该可以跑到50KM 吧 时间 静单艇 应该在5分20-30秒。

网友D:
两次的航行很不同,有什么改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次的航行很不同,有什么改动吗?

可能是两次是不同时间和天气跑的,第一次风比较大,吹起了浪,影响到浆会打空了,第二次风平浪静,船就很稳定了,跑起来也很舒服
~~~
LZ继续努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一次老虎说对。有风浪是一部分原因,其次是第一次跑船舱进水严重重心后移,所以稳定性下降
还有就是第二次是带GPS 跑全程的船更重
今天已经把内部拆掉重装了,去掉了配重电池后移,下水重量990克,船依然是比较稳定的,只是改造的水冷进水孔位置效果不好 所以又拆了 明天胶才能干  回头上今天990克跑的视频。

楼主:
视屏来了

由于进水口位置不好 跑下来马达和电调都比较热,可能有影响了航行时间。
近距离看,静水直线 滑水长度有15-20CM左右吧。
急转有压头现象,但还不至于钻水。

网友:
愈來愈好!支持一下!努力吧!

网友:
感覺水線有點長...

楼主:
回复 网友E:

现在轴角只有10度不到 不知是否过小,造成升水不足 滑水面过长阻力大

楼主:
ECO 大风

今天终于起风了,昨天修底扶正船姿,今天大风跑明显左侧迎风向右插水。看来左侧压铅真的是不能手软啊。
今天换用了手工磨制的31铝桨。视频正在上传
最有由于钻水把船盖搞掉了 还好及时回来  不然就惨了

网友:
爽吧~~哈啊哈~~

大风中的ECO,好玩,不过浪还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浪的确不够大  但是 风真的很大,我阵风的时候我站着有有点吃力,明显能看到侧风把船吹的飞起来
看来大浪跑还要换长舵
船已压铅 下午再跑

下午由于电调出了点问题没有跑成
干脆把喷遍底漆,由于前期一直在调试航姿船底打磨,喷出来凑合。

网友:
哇!LZ的家当很不错哦~~~

网友:
这个???舵装反了

网友:
拆轴上的树脂 你是用大烙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拆轴 我没拆啊 呵呵
树脂的确是用罗铁烫的,我有一个小焊台

楼主:
eco6MIN

今天ECO 终于能跑到6分钟了,视频中的遥控器结束音是5分30秒,只有手机没电拍了 实际跑应该超过6分钟了。
在面前横横向穿过时时船的左侧风,调浪有明显的向右翻得趋势,不能确定是风吹的还是左边压铅不够。
右侧风转向的时候有甩尾现象,不知道是否是重心过后,目前是左翼尾部压铅25克,准备把压铅调制重心处加到35克.不知道是否合适,目前用的是45*20的短舵不知道是否需要加长增加稳定性。还请各位高人多多知道。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ECO 终于能跑到6分钟了,视频中的遥控器结束音是5分30秒,只有手机没电拍了 实际跑应该超过6分钟了。
在面前横横向穿过时时船的左侧风,调浪有明显的向右翻得趋势,不能确定是风吹的还是左边压铅不够。
右侧风 ...

你只船在風浪中跑6分鐘?靜水時可以跑多少?試船不要跑浪,跑淨水吧先是真實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静水只能到5分20秒左右

网友:
舵片是否短了点,我都用到60MM以上的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短舵本来是跑静水的,跑浪好像是不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轴角只有10度不到 不知是否过小,造成升水不足 滑水面过长阻力大

軸能不拆.可以先不動,試著把船底尾部打薄一點點,一點一點,帶上砂紙板去調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指教,我跑船的地方比较近,船刚调的时候总点头,后来灰批了2MM 一直贴着水,一直在打磨,就快打完了呵呵。

网友:
终于有个静水区调船了,之前都在大浪区,没得调。。。

速度还能再快一点点的~~

视频:

http://www.56.com/u13/v_NTA4MzYzNzA.html

网友:
时间能跑6分钟吗?

楼主:
ECO测速

ETTI  4960的马达,腾翔的桨   这个配置拿掉GPS  跑圈  老虎的28C 5000MAH  电池能跑5分20-30秒  单艇,水面只有微小波浪,全程95%以上的时间是满油门。

网友:
不清楚你的GPS的安装位置,感觉船的航姿有点问题。

网友:
好像是重心有点问题,船头有点点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