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空调里的电机有没有用?

楼主(2010-03-18):
见图,好像是5P空调里面的,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它的功率有多大?

楼主:
想做电主轴...

网友A:
如果是风扇电机,功率只有60W左右。

网友:
压缩机电机功率不小的,5P的空调起码有2KW

网友:
明显是风扇 没用,不 当吹风 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压缩电机是个什么样子,我隔壁就是个收废旧电器的,专门拆空调、冰箱和洗衣机,好多电机被拆了卖线圈,要是有2KW的电机给个图我看看,我去找他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风扇电机,功率只有60W左右。

风扇电机为什么要5条线,分别是什么用的?

网友:
可以当风扇用哦

接个风叶,当风扇用,超能扇,!!一个夏天不关电,电机都不会烧的,,结实耐用哦!:loveliness: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电动机如果是单相220V的话,两根是电容线(其中一根为电源线),三根是调速线(其中一根是另一根电源线),具体接法要测量电动机实物或看说明书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如果是单相220V的话,两根是电容线(其中一根为电源线),三根是调速线(其中一根是另一根电源线),具体接法要测量电动机实物或看说明书才能确定

  上面有人说空调压缩机电机有2KW的电机我明天就去问问。。。

网友:
没有参照,看不出有多大

网友:
没有参照,看不出多大

网友:
是一个空调的风扇电机,功率很小

网友:
改个砂轮机或者鼓风机如何

前提是你能把那玩意恢复了,好像洗衣机的甩干电机功率也不大,但是够劲

网友D:
空调的大功率电机在压缩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空调的大功率电机在压缩机里面

去问过了,听说是泡在油里的,黑乎乎的,退缩了。。。

网友(2010-07-13):
如果是风机,功率不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有人说空调压缩机电机有2KW的电机我明天就去问问。。。

5p!!!
何止2k

网友:
六极电机750转左右,60--80 W 左右,没多大用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压缩电机是个什么样子,我隔壁就是个收废旧电器的,专门拆空调、冰箱和洗衣机,好多电机被拆了卖线圈,要是有2KW的电机给个图我看看,我去找他要。

压缩机电机没有用的,转子与罐体是同轴的而且运转处无轴承的,只是婆司的。

网友(2010-09-17):
空调压缩机

如图

网友E(2010-10-27):
引用 楼主:

风扇电机为什么要5条线,分别是什么用的?

调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调风速?

是,

网友:
你的电机转速好像高不了

网友:
电机能不能负载,看转轴和轴承的粗细大小,对我们来说,轴越粗的越好。

网友:
5P 可能有百来瓦吧

网友:
1P=0.75kw,3p=2.2kw,5p=3.5kw

网友:
风扇电机60W,做砂轮机可不可以?我有个轴很长的风扇电机,不知道干什么用!高手讲下吧!

网友:
轴很长的风扇电机有那种中央空调用的室内机的风机,有的是两头轴出来的,我也想过能不能改砂轮机,后来看了擦鞋机也是这种电机做的,擦鞋时鞋稍微贴紧那滚刷,电机就停了,所以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