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mp7.5原装perfex kt-6遥控和富斯 FS-GT3 哪个比较好?

楼主(2010-03-18):
京商mp7.5原装perfex kt-6遥控和富斯 FS-GT3 哪个比较好?
   还有MP7.5的舵机拉力和反应速度是多少啊?如果我要跟换舵机该选择怎么样的舵机呢?

网友:
去买车用大扭力舵机 futaba s9451 还有三和的型号忘了。上网收索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的舵机根本拐不了弯!

网友:
求助  那位大哥帮帮我啊 经商mp7.5 8比1 的齿轮扫了不知道配件号请求高手指教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