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遥控器配置?

楼主(2010-03-18):
想装个地上走的履带型车子,
要前进后退,
要控制电子换挡的开关,
两条履带反向转转向,
电机可能比较大,因为车子比例可能会比较大。

炮管要抬起放下,
炮塔左转右转,
还要控制LED灯的亮和灭,
主、副武器开火,
单、连发切换,

还想装上摄像头,
能往其它设备上发图像,

请问各位前辈,
用比例控制的遥控器好,还是用普通的玩具级的遥控器就可以了?
要实现以上的控制,需要多少个通道?

网友:
你把你想的功能列出来我给你算下呵呵!!!

楼主:
几个遥控器里的概念我不明白。。。

谢谢~
我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要几个通道的遥控器,
问几个问题:
普通的非比例的遥控器的接收机输出是什么信号?
它给的插头其实就是几个遥控开关对么?

我打算用遥控开关控制运动
操纵杆1前后推控制前进后退 (履带同向  前、后走)
操纵杆1左右推控制左转右转 (履带异向  左、右走)

我打算用遥控开关控制炮塔
操纵杆2前后推控制 炮管俯仰(高、低)
操纵杆2左右推控制 炮塔左右(左、右)

另外,
还需要几个通道来遥控继电器,
完成以下动作:

开炮(通,断)
发射dao dan(电热丝点着鞭炮  通,断)
火炮 连射/单发(通,断)
开灯(通,断)
开激光定向器(通,断)

目前就是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