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00发动机杠头螺丝问题

楼主(2010-03-18):
700上91H杠头的6颗螺丝有一个内六角已经变圆的了。。。 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才能取出来啊 谢谢了

网友A:
砸掉缸头`!

网友B:
  顶楼上的·~ 用比螺丝小的钻头钻出来·~

网友C:
M3的螺丝取出器是有卖的,LZ可以找找:loveliness:

楼主:
LS能否给个提示去哪找呢?谢谢啦

网友D:
 真是麻烦的事情,就算用工具取出来,缸头也肯定会被损伤到啊,真是同情。。。

网友E:
回复是一种美德
很棘手额 ,缸头肯定要破相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淘宝是最方便的啦!也可以到卖模具用品店里找

网友G:
最怕的就是那个东西 即便取出来了新的螺丝也不好买 就算买到了机匣的螺丝孔可能也OVER了

网友H:
用电钻,吧螺丝头钻掉,在用断头螺丝取出器把短螺丝弄出来,那个东西好像叫冲力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