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ps空中停车,求助

楼主(2010-03-18):
新年套装的500esp,换了401+9254,用146ip接收机
今天中午试飞,发现尾巴会间歇性的颤抖,同时能听到似乎
电机
的转速在下降。
飞第二组
电池
,突然出现了一次空中失去动力,幸亏是低空悬停,安全降落没炸鸡。
再飞起来能感觉到起飞后过一点时间动力就下降,能听到转速降低了,落到地面重新推油又能升起来。
把飞机拿在手里感觉震动并不大。
那位有经验给点指导,多谢。

网友:
可能电调过热保护,自动降低输出功率~~不过500从没听说过啊

网友A:
不明白 也没遇见过 等高手解答 我也学习下

网友B:
应该是电池或电调的问题。细心检查一下吧。

网友C:
也可能是电机和电调接触有问题。看看接触的地方有么有松动~或者有没有虚焊的地方吧~我以前有过类似的情况~就是电机虚焊了~

楼主:
应该不是电调过热,停下以后我马上摸电调外壳,只是温热,估计40度都没超过.

网友D:
我的新年套装也有这个现象,感觉像是空中掉电似的,很奇怪啊~~

网友E:
电调过热或者是低电压保护
2者都不是的话
又是什么原因的
排队等答 案

网友F:
这毛病,以前的450很常见

网友G:
我的450也有这情况,两次了

楼主:
感觉不像虚焊一类的情况,因为能听到转速下降,但是转速下降后能稳定住继续飞,只有一次彻底没有动力了

网友D:
可能是SBEC供电不稳,个人感觉~~
换装4A或是6A的外置BEC没准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准备上块接收电试试~

网友H:
不用想!名牌电调坏了,请享受返厂维修服务

网友I:
名牌电调

网友J:
请检查插头,电流比较大,请不要使用3.5的插头。我使用3.5插头发生过空中断电,后来模型展上买了80A香蕉插头用上再也没问题了。

网友K:
等待检查的结果··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4mm的香蕉头,在前一架500上用同样的香蕉头一直没有问题
今晚准备换个好赢得明天试试

网友L:
电机是原厂的吧,可以换电机了,原厂的电机散热差,很容易消磁炸机

网友M:
请在上电时听一下响声,确ren是否误将电调设成了定速模式?

网友N:
等待解决办法,学习。

网友O:
昨天我的 500也是 喘了一下大概1秒钟 然后又正常了 真是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