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查了一下无刷电机,想问:为什么要用永磁做转子呢?

楼主(2010-03-18):
交流电机的原理不是很好了吗?里面的转子为什么不用线圈?就是把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就行了呀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转子用线圈就是有刷,四驱车电机就是这种,转子在高速转动,转子上又有线圈,所以把电输入上去要通过电刷,摩擦损耗电火花都很大,很早以前就淘汰了,大概几十年前发电厂率先改良技术采用转子磁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流电机的原理不是很好了吗?里面的转子为什么不用线圈?就是把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就行了呀

交流电机的转子上铸有铝条,就相当每个槽极绕了一匝线圈,当定子线圈接上3相交流电后,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电源+启动电容也可以产生旋转磁场),转子上的铝条产生感生电流再产生磁场与定子上的旋转磁场相互作用而开始转动,这样的电机叫做鼠笼式交流感应异步电动机。一般来说交流感应电机的效率没有永磁电机的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电机的转子上铸有铝条,就相当每个槽极绕了一匝线圈,当定子线圈接上3相交流电后,产生旋转磁场(单相电源+启动电容也可以产生旋转磁场),转子上的铝条产生感生电流再产生磁场与定子上的旋转磁场相互作用而开 ...

楼主:
原来是效率问题,我以前不知道交流感应异步电动机的效率低这件事。

网友:
楼主是非电机专业的,电机怎么运行的,原因没弄懂。建议买本书看看,同时把高中物理再补习补习。

网友B:
我看楼主比很多回贴的人更懂电机,只是对航模电机不太熟而已

我来说一下原因吧,不是效率问题,是体积和重量问题,航模电机需要大功率低重量,效率问题是第二考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楼主比很多回贴的人更懂电机,只是对航模电机不太熟而已

我来说一下原因吧,不是效率问题,是体积和重量问题,航模电机需要大功率低重量,效率问题是第二考虑的

感应电机也可以做得体积小、重量轻,只是效率更低。效率高意味着输出同样的轴功率,电机可以做得更轻、更小、更省电,JJ飞的时间更长,其实体积和重量问题都可归纳为效率问题你说对吗。

网友C:
我发现450用的480R的功率,和一辆电瓶三轮车的马达功率差不多 。太假了吧??

网友:
500和电瓶车差不多,450的没有那么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450用的480R的功率,和一辆电瓶三轮车的马达功率差不多 。太假了吧??

不假,但寿命和可靠性就差远了,当然模型电机确实不需要几千小时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