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ma v3 四合一接线方法

楼主(2010-03-18):
四合烧了,刚换新的,不知马达怎么接,飞机要么打转,要么飞不起,请问那个电极该接反,那个马达接那个电板,在线等,谢谢

网友:
忘记了 你可以实验一下 要求必须是螺旋桨按照标准的方向转动

然后左右晃动飞机 飞机下层的螺旋桨应该 有速度上的 变化 如果没变化就把两个插头上下换个位置

然后再看螺旋桨是不是都按照 自己的方向转动
(螺旋桨 旋转的方向是固定的 可以根据螺旋桨的形状判断下)

楼主:
试了几下,可以飞起来了,但声音有点不对头。是不是上面的逆时针,下面的桨顺时针,知道的朋友告诉下,谢谢
还proportional调整到头才勉强调得到,这样正常吗

网友:
按照楼主图片来看,马达接线错了。应该两个红色电线在两边的最外面,黑色电线全部在中间,你刚好相反。而且上面的针脚是接尾部马达,下面的针脚是接前面的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