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7 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0-03-18):
请问,2217级别的
电机
能够通过降低KV值,使用大尺寸的桨,来获得1.5-2kg的静态拉力么? (电流不能超过40A,飞机是2米电滑,11.1V,2200ma
电池
)

网友A:
没有可能性。12V推力1000G了。
而且只需一两分钟电压就会下降到10-11V,这时候的推力只有700-800G.厂家早就测试好了,这个电机适合飞1000g以内的飞机。如果用大浆,会过载,电机的瞬间动力会推到1500g,不过只能持续几十秒钟而已,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降低KV到是可能,换细线增加匝数就行。

网友C:
电滑要那么大推力干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