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问题,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0-03-18):
我一开始练习模拟器悬停的时候,为了容易些,选了个雷虎60级的油动飞机,对尾悬停练得差不多了,对头悬停也开始有点感觉了,所以前几天就信心满满的订了一台亚拓450 sport,货还没有到,为了适应准备到的450,我昨晚模拟练习的时候,在模拟器里选了亚拓450电直,虽说有了前面练习雷虎60的基础,但是发现450确实是比雷虎60轻了点,但反应更灵敏,所以还是得适应一阵才习惯。现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模友:

1,各位练习模拟器飞行的时候,是以后打算买什么飞机,就在模拟器里找同样的机型来练习吗?或者无所谓,只要一架飞机练熟练了,无论以后飞什么飞机都能很快就适应了?

2,雷虎60,降落后,油门打到底,飞机就稳稳的停在起落架上了,但是450降落后,油门打到底,飞机却头朝下栽,机屁股和起落架后端往上翘,需要把油门放到中间位置,才能平稳停在起落架上,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能让450跟雷虎60一样,油门打到底,飞机就在起落架上停稳当了?

3,模拟器中飞机一旦飞远一点,屏幕上根本就是一个小黑点,想辨别飞机的姿态,然后调整都看不清,结果就是坠机,那么在飞真飞机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只能在自己附近能看清飞机姿态的距离飞飞就算了?如果这样如何能对得起上千米遥控距离的遥控器啊?是不是大家如果想飞远点,都装上自动平衡仪?我原本还想买平衡仪的,但是老手告诉我,那个东西买了是浪费,很快技术熟练了,就用不上了,但是如果飞远,看不清飞机姿态的时候,这个东西还是比较有用的?

谢谢各位回答

网友:
模拟器其实和真机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尤其是心理上的,新手练习模拟,主要是为了培养舵面反应,使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来熟悉各操作杆对应的动作。450飞起来其实没有模拟器那么灵活的,我是这么体会的,模拟器里面的普遍灵活很多。
第二个问题我也不清楚,等高人来回答。
  第三个问题,也不好说,呵呵呵,飞真机,没必要飞那么远,买遥控,也不是以距离论长短,一款好的遥控,重要的是稳定,功能其实还是其次。飞远点的,基本都是有FPV的想法,装上摄像头,但是如果真要FPV,估计控的这点距离还差很多,需要而外的功放。
  对于平衡仪,个人观点是,没必要!因为你很快就会熟悉并能操控你的飞机,如果你一开始就用这个,练不到技术,就像学自行车,你不摔几次,怎么会那么快学会?况且,我见很多人说效果并不是很好,具体我没用过,不好说。自己看吧。平衡仪是不能保证你不炸机的,错舵照炸不误!

网友:
第1点!一般新手练机 最好练 同规格的来练!!比较接近真机!但是模拟器里的机性能是现实很难追上的!!相当于 现实用了最好的电子设备!!450  现实想达到模拟器的效果!起码也要 玩上无副翼系统了!!
第2点 450降落 头向下栽 是你降落的时候飞机没有 保持好飞机 运动降落的 适合角度姿态!!打下升降舵 就能平整降落了!!
第3点  现实和模拟器一样 一般飞个几十米你就看不清楚姿态了!!所以电直不能飞远!! 飞远 到只看见黑点!!只能靠 经验搭救了!!要不就准备等着捡尸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开始练习模拟器悬停的时候,为了容易些,选了个雷虎60级的油动飞机,对尾悬停练得差不多了,对头悬停也开始有点感觉了,所以前几天就信心满满的订了一台亚拓450 sport,货还没有到,为了适应准备到的450,我昨晚 ...

如果软件和硬件足够好,模拟器和真机还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对新手来说,也许不太容易感觉得出这个差别。你的雷虎和YT450降落时的差别,有可能是模拟器设置问题或者模型文件制作的问题。我碰到过做的不好的模型文件,一起飞就马上散架。

飞直升机,一般来说很少飞到视距的边缘。确实飞远了以后人的视觉测量精度变差,控制力也会变弱。但是我感觉飞得多了以后,大脑中开始有了一个飞机姿态的模拟,视觉对于控制的作用逐步下降。就是说,哪怕有一秒到两秒钟看不到飞机,我也能够知道目前的大致姿态,视觉起的是一个验证和校正的作用。模拟器里面飞到看不清头尾以后,可以通过向一边打摇杆,然后察看飞机动作方向判断姿态。当然前提是要有足够高度,你的反应也必须足够快。

楼主:
又明白了好多新东西,感谢三位老模友的热心回答和帮助!

网友:
我的建议是 在模拟器里刚开始 飞比较稳的90机
然后当你基本无错舵  形成条件反射的时候 调小飞机 或 比较贼的飞机练  然后练稳了 就上真机。。。。
我的感觉是  真机调好了 那是相当的稳  给我的感觉真机450  在模拟器里 就是50机  哈哈~

网友:
飞了450 在飞油机 感觉 压力大  震撼的有点吓人  飞了油机在飞450感觉太贼~~!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1.如果用用一个机型或类似接近机型练习,感觉会接近一些。
2.楼主选的雷虎60可能是非3D的直升机,在模拟器里,如果选择非3D模式的机器,油门拉到最低是熄火.
3D的机型油门到最低是倒飞模式,即负螺距
3.飞真机的时候也是视距范围内飞行。看不清了就飞近点。遥控器的最远距离只是一个参考值,用来表明遥控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