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遇到问题尾舵机左右摆动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0-03-18):
经过10天的装机今天终于完事了,但是发现个问题,尾
舵机
银燕的8G舵机,左右摆动一边大一边小,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我用的6EX的遥控

网友A:
上图,没搞懂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B:
 意思是 舵机航程不一样吧... 应该是舵臂孔 没搞到同样长度的孔上面吧!!

网友C:
球头往下一个孔

网友D: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不懂

楼主:
舵机比如向右打能有5度,向左打只有3度

网友E:
舵机中立点不对吧!调整连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