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0618问题

楼主(2010-03-18):
CJ0618,要加工直径120的工件,需要上多大的卡盘,能不能上?需要什么附件?
想入手CJ0618,追问:
1)实物尺寸及重量?
2)噪音怎么样,在晾台工作会不会影响邻居休息?
3)是否能够卖到机床备件?

网友A:
别折磨0618了

楼主:
怎么叫折磨呢?

网友B:
如果只车端面而且中间能钻洞的话,先钻一个孔,卸掉3爪,用长螺丝穿过主轴锁紧了车,我的小十字台钳的底座可能直径有150mm吧,就是这样把底车平的,要不底座偏高有1.5mm,没法用的。

楼主:
多谢指教,不过中间是不打孔的。想知道CJ0618最大能上多大的卡盘?

网友B:
我买了一个100MM的四爪卡盘,CJ0618可以上。

网友C:
0618 0是仪表车床 ,6是卧式车车床, 18是最大车削直径的10\1 。合起来来的意思就是床上最大回转直径是180mm的仪表卧式车床。楼主再见看能上多大的卡盘吧

网友D:
卡盘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