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入门级的电直,大家说算是玩具还是模型

楼主(2010-03-19):
花了470大羊,配电池两块。大家说直吗?合适新手吗?
机身长:65cm 宽25cm 高25cm 主旋翼直径63cm
ABS工程塑料、合金机身、电子器件
【技术参数】:
①机身配7.4V高电压 1400mAh毫安锂电池
遥控器电池:8节5号电池(需另购)
③主电机:380强磁马达*2
④发射器:4通道
⑤使用频率:40MHz/35MHz  (不同频率可以同时操作,同一频率的两架飞机同时操控需要拉开100米以上距离)
⑥飞行高度100米 遥控距离大约100米,这个高度取决与操作者的技术水平和电池中的电量
⑦充电时间100~110分钟  飞行时间10分钟左右

网友:
直接上450多好啊

网友:
这个机机不值470吧

网友:
还算是有舵机的LAMA,凑和着能玩。
干吗不直接上LAMA4呢,至少有保有量,配件好找。

网友:
不是值不值的问题。这种就是玩具,操作感和450这样6通航模差很远,你花时间弄它干嘛?
6通450的确有难度,但只要稍微用点心练模拟器就好了。而不是买这种东西欺骗自己

网友:
LZ,六通以下的直升机都属于玩具来的!
要想入门,就弄台450吧!

网友:
贵了  玩具

网友:
模型的定义最基本就是  1比例遥控     2四通道以上(飞机)   两通道以上(车)   3像真

网友:
这是啥牌子的?

网友:
严格来说四通不算玩具!除了倒飞之外其他动作侧飞。左右。前进。上下。都有了。可以例入航模级别。有人说什么六通以下都玩具这句话也太那个了。应该是四通以下!如有得罪请海涵!

网友:
这个价如果是标准四通也值。

网友:
4通都飞不好的人,就会说四通是玩具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忘了说这一句。谢谢补充!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来个内筋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内筋斗试试?

兄弟,真机也不行吧!有几项基本动作对四通来说是极限了

网友:
有舵机吗,有就应当不是玩具。

网友C:
原帖由
symtxpss
于 2010-3-19 12:16 发表
来个内筋斗试试?
呵呵,这位大哥还真不知道航模和玩具的区别,4通道算是入门级航模了,你刚入手6通道飞机不也是只有玩玩4通道的动作?哦,你这样说,不能翻就是玩具,那你不也是玩过!

网友D:
和玩具车一样的电机加齿轮实现的拉和推
不是一般最普通的那种舵机啊 算玩具,一个大玩具。

网友E:
呵呵,成论战了,
其实一句话,好玩就行。管他玩具还是航模。
只是玩具的可玩性不如航模罢了。

网友F:
论下下也好。因为最少可以减少对超新手的误导。我觉得有必要讨论明白。呵呵

网友G:
450级的玩具 鉴定完毕

网友H:
别以为六通不是玩具,只不过是多些动作的玩具

网友I:
算玩具吧

网友J:
入门级航模,但贵了点。

网友K:
不震撼。。。。是玩具

网友L:
个人觉得不算玩具,不过觉得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