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悬停用那个牌子的电池好呀!

楼主(2010-03-19):
现在市面上的电池比较多,也不知道那个性价比高点,现在不需要爆力,在同一使用情况下,只要能用起来时间长一点,循环多一点就行啦!

网友:
有线电缆牌电池最好

网友:
练悬停无所谓用那个牌子的电池,只要不是假货就行

网友:
反正你是悬停,接根线不是更好么,又不需要充电
只要电动机吃的消,你爱飞多久飞多久
而且那种小功率电源超便宜

网友:
这个 牌子的电池不错而且现在搞 促销。。20C的 才100块25C的115.。20C的暴力3D就非常爽了

网友:
这电池有 他的 飞行测试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这面11楼用的就是20C的下来电池温度什么的很好。。4分钟下来还 3.8V

网友:
找个20A的12V直流电源或者汽车电瓶,接根2平方的软线,飞吧,直到你的手指麻木为止

网友:
随便,15C就行,不过建议买差不多的,ACE不错,其实新手练悬停就是练习克服心里压力而已,我一天就克服了!~

网友:
悬停的话顶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