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爱好者帮我解决雕刻机行程问题

楼主(2010-03-19):
前段时间做了一台小型雕刻机,但因为不会设置MACH3软件的数据,所以机器用不了!急死了!!!!!驱动板是TB6560 三轴。
现在的问题是软件上的行程与雕刻机的行程有误差,达不到同步。另一个问题是当按下软件“+X或-X”时,会有时向相反方向驱动。
因对软件等方面不认识所以向群内的爱好者诚心请教!希望可以加我“QQ 1006965538 水中人物”帮帮我!万分感谢

网友:
那是因为你的MACH软件设置造成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先学学MACH吧,你这么问是不会有结果的。
X+X-错了在设置里是可以调反向的。

网友A:
距离产生错误有两种可能,1、脉冲当量设置不对,请重新计算脉冲当量,脉冲当量=200x驱动细分数/丝杠导程。
2、有丢步的现象,请检查原因,是否速度过快或有卡滞

3、如果按x+x-方向相反的话可以在电机输出中设置一下就行了,如果是有时候正常有时候不正常请检查电机接线时候有松动的地方,或者并口线是否牢靠

网友:
好专业的大夫

好深的水啊,这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距离产生错误有两种可能,1、脉冲当量设置不对,请重新计算脉冲当量,脉冲当量=200x驱动细分数/丝杠导程。
2、有丢步的现象,请检查原因,是否速度过快或有卡滞

3、如果按x+x-方向相反的话可以在电机输出中设置一 ...

还是林大夫耐心。真是诲人不倦,值得学习。

网友B:
反转的话,也可以调整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
按各位的办法查过了,还是不可以正常行使。有人可以加我QQ帮我吗?万分感谢“QQ 1006965538 水中人物”

网友:
如果只是x轴的方向不正确请把x轴和其他轴对调,以确定是电机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另外请检查驱动板的供电电压,

请你把现象描述清楚,是持续稳定的误差还是偶尔的误差,既然是通过论坛求助,最好在论坛上耐心描述,包括你设置的截图,也好让后来人有个借鉴,qq私聊对大家无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转的话,也可以调整一下步进电机

楼主已经说明是有时候反转,这种情况应该不是设置问题,电机线有一个绕组接线不良,或者并口对应方向的针脚接触不良,也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果然是好大夫,经过细心找看,发现电机引线焊接是有两条细小的铜线粘着小小,不细心也看不出粘着。电机的反向问题解决了,现在还有的就是同步问题正在解决当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是好大夫,经过细心找看,发现电机引线焊接是有两条细小的铜线粘着小小,不细心也看不出粘着。电机的反向问题解决了,现在还有的就是同步问题正在解决当中。

目视总不是个好办法,应该用表一量就能发现

请你说说是在什么速度和驱动电压下不同步?是偶尔还是持续

网友:
大夫 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管是在高速还是慢速运行,显示的行程与雕刻机的行程都不是同步。属持续性不同步吧!电脑行1MM,机机可行了几MM。现在还在设置电机值当中

网友:
你把你驱动的细分,丝杠的导程,和设置当量的截图发上来

网友:
怎么就那么吝啬,就不能多提供点细节吗?

楼主:
我都想上图,雕刻机用的电脑没能上网,裁不了图。我现在上网的是另一台电脑。今天外出工作,没时间处理台雕刻机。明天想想办法。先解决上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