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行者1680的机翼是用胶水固定死,还是不固定,即插 ...
请问天行者1680的机翼是用胶水固定死,还是不固定,即插即用好

楼主(2010-03-19):
请问天行者1680的机翼是用胶水固定死,还是不固定,即插即用好

楼主:
你们的机翼如何加强的

网友A:
纤维胶带拉伸加强,尤其是边缘,我把机翼粘合在一起了这样感觉更结实,如果没车外出的话最好还是分开,不然不方便携带

网友B:
我是用透明胶带给贴上固定死了!~反正不好撕掉胶带再重新贴过了!~!用胶水,那真的是没调整的余地了!~

楼主:
楼上主意好
谢谢天忙版主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