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皮传版尾管发热会发热么?

楼主(2010-03-19):
如题!不知是否皮带紧了还是什么原因!开机推油门不到一分钟!停下用手摸尾管有三四十度!大家说说

网友A:
皮带刮到尾管;厄

网友B:
肯定是有摩擦的地方,仔细找找,要不不定哪天皮带就断了

楼主:
有点恐怖!

网友C:
我的没热,你的肯定有磨到尾管了。

楼主:
有可能。!我再检查下!

楼主:
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会刮到尾管呢?不解!

网友D:
我的也是,皮带已经很紧了,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温度这么高

网友F:
尾管弯的?

网友G:
皮带刮到尾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