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8fg能同时支持固定翼和直机吗?

楼主(2010-03-19):
FUTABA 8fg能同时支持固定翼和直机吗?不会又要买直机版和固定翼版,初次买控不知道情况.

网友A: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不清楚唉,说明书里应该有唉。。。

网友B:
一般控两个功能都有,固定翼版一般油门有个压片,但两种机都可以飞,你直接问下卖家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C:
我看过T8FG的说明书,直机、固定翼、滑翔机都支持,而且有专门的菜单

网友D:
可以飞
我用的T8FG,都能飞,手感好,你的选择是正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