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2.4G接收机到手

楼主(2010-03-19):
新的飞梦2.4GV3版接收机到手了,包装很好,说明书很详细,给大家分享分享,三个接收机一个450电直,一个黑鹰500油直,一个固定翼,呵呵

网友A:
我的4通道接收, 接反电源 ,直接起火了

网友:
V3的?和V2有什么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通道接收, 接反电源 ,直接起火了

好吓人!经常把电源接反,因为把接收用铝皮胶带抱起来了,有时候分不清反正。

网友:
接收不是一样还是V2版的么?只是高频发射电源部分做了修改

楼主:
精卫那儿买的,店主不错,耿直,和飞梦一样值得表扬

网友:
谢谢,  楼主搞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通道接收, 接反电源 ,直接起火了

那个电源插反,有两种,第一种是反插 ,即信号线和地线反掉 。
                                             第二种是错位,即 电源线和地线反掉。
当然还有直接把电源和地短路的。
注意,第一种是不会烧掉接收机的。我曾经干过此事。接收机毫发未损
但是,一旦电源和地线反掉 ,接收机的内部有电子器件会烧坏。所以模友一定要注意接收机的正负标识啊 !

网友:
恩 ,刚刚上市!!!
有需要联系我!

网友B:
西南片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哈,我也刚刚拿到了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西南片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哈,我也刚刚拿到了代理

恭喜加入飞梦大家庭!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图片中,有个橙子,是不是刚洗啊 ,我看上面还有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南片区的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哈哈,我也刚刚拿到了代理
狗子9D还厉害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狗子9D还厉害也~~~~~~~~

你才厉害,几天就是中将了,我不知道N年后才会变成大将

网友:
第三代,应该很全面了吧,呵呵,貌似这个价格是比较好的?

网友D(2010-05-10):
额 现在都是DIY版的? 有没有 3pk 车用2.4 系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 现在都是DIY版的? 有没有 3pk 车用2.4 系统啊

有的,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或者淘宝上找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