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450齿轮都是看上去好像弯了的,转的时侯看上去有上下感
別踫硪!倪贱

楼主(2010-03-19):
是不是所有450齿轮都是看上去好像弯了的,转的时侯看上去有上下感

网友A:
这个我可以回答
我用副厂的是要差点。转的时候不平整。
主轴弯了也有可能。单向轴承不好也可能。
替换质量好的可以判断到底是什么不好引起的

网友B:
副厂齿轮么.质量不好`

网友C:
我的皮带盘上下弯,换了也没用,懒的换了

网友:
 我怎么看到YT的还是一样看上去有上下感,,

网友D:
上下齿就是4个螺丝固定 谁能拧的那么均匀

网友E:
我用非耐STARTER的大齒盤,6個螺絲,還行。小齒盤穿過主軸的固定螺絲不要擰太緊,剛好吃住勁即可,這樣小齒盤會比較平。

网友F:
副厂齿轮大多都这样的。只要上下差别不是太多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G:
SB一个 经常发一些垃圾帖子,搞得跟真的一样
你的飞机不是被你踩了吗?有种上图啊。
滚
名字也***装B,一看就是脑残肥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