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行铣 改铣床 可行吗 各位师傅帮帮忙 先谢谢了

楼主(2010-03-19):
仿行铣 改铣床 可行吗 各位师傅帮帮忙 先谢谢了
这几天看好一台 仿行铣 就是 发的这个图 想买来 不知到行不行
想改成 铣床 可行吗  有那位师傅 改过的帮帮忙 吧 再次谢谢了
我现在 用的bb30-3的 车床
1想把洗的那部分拆下了按到这上面  好 ?
2还是 从新做个 洗头好  ?
3 做立 卧两用的铣床可行吗  ?
做用什么样的电机 最好
大家帮帮忙 毕竟没改过 听听各位师傅的意见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貌似比买个二手的还贵。改的还麻烦
我竟然做到啦沙发

网友:
这位朋友,能告诉我你改成的铣床做什么用,以便于我帮忙。我是搞机械的

网友:
你这个可以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师傅了
就是 闲 我的bb25 洗东西麻烦
才改的
这东西要的也挺贵的
所以才一直没入手

网友:
有点怪异吧,本身就是铣床加了仿形的功能!
好象是说买个数控铣改台钻,把数控部分和工作台拆掉~!
这样改来不合适吧!

网友A:
有人已開始改造,還是 CNC呢.......

网友:
建议查查仿形铣原来主要加工什么,你要加工什么,再改

网友:
如果价格便宜可以买个改,比工业铣小适合家用,可参考炮塔铣的构造或christzyy的卧铣X0610结构

楼主:
就看好那十字滑台了
想改 就是 懒啊 现在
再就是这东西 卖的不便宜啊
想要3000 啊  就是喜欢才 。。。不然才懒的理他
等着 那人 卖不出去了 再。。。
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已開始改造,還是 CNC呢.......328314

谢谢 朋友提供的图片 谢谢

网友:
我在本地看到过两台这玩样 是昆明机床厂产的 差点就下手了 但想到改起来还是比较麻烦就放弃了 这种落地式的刚性好 完全是个迷你标准铣床 改出来肯定比转铣床好!

网友:
比较麻烦!

网友:
这是刻字机……

网友:
要3000大米?贵了,还不如凑点买个新的。

网友:
一直梦想能有一台小型卧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