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控CB100

楼主(2010-03-19):
拿到CB100快一个星期了,不过真真的腾空飞也就不过这么几个小时,有2天是在等新的尾翼到货,拿来的JJ尾翼第一天就不幸夭折了。不过从昨天开始一下子感觉来了,觉得可以非常游刃有余的操控它了,不过是在机屁股对着我的情况下,可谓说是收放自如,悬停也自以为达到巅峰了。可是失望的是今天把机头调转对着我自己的时候,突然发现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可能是本能的缘故吧,侧翼的拨动总和期望的相反,所以不用几秒就以撞墙告终,刚拿到它的时候还不至于飞到这个地步了,感觉就是调了方向就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唉,看来还得继续练习基本功找一下感觉!

网友:
刚刚回对尾,马上对头肯定是秒炸啊!

连好对尾之后,应该练侧面悬停,而且不要一步到位,而是尾巴慢慢偏转,在悬停中慢慢体会角度的变化,直到左右侧能稳定悬停之后,就可以尝试对头了。

多玩模拟器也是王道。

楼主:
这就去试试

网友:
悬停也自以为达到巅峰了
.
.
.

不是打击lz, 原厂出来的cb100,悬停本来就能脱控。

除非炸多了,悬停才要控制

网友:
真羡慕CB100我的4#6买来前2个星期愣是没飞起来过,都是秒炸。

网友:
用4#6入门练出来的基本功不是CB100入门能比的,克服了障碍后无论心理还是动手能力都会有很大提高,
而且尾轴传是个很折腾人的东西,入门到能飞点航线了就差不多要有思想准备了
有所失必有所得!

网友A:
一个是锤锤,一个是翼翼~~~~~~~~~~~~~~~~~~~~~~~~~~~~~~~~~~~~~~~~~~~~~~又出新JJ了,烦! 早知道再==了~~~~~~~~~~~~~~~~~~

网友:
嘻嘻侧面悬停现在10秒内炸,对头5秒内炸   等飞好饿想上250,450怕伤人

网友:
250失控的话,也很容易伤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锤锤,一个是翼翼~~~~~~~~~~~~~~~~~~~~~~~~~~~~~~~~~~~~~~~~~~~~~~又出新JJ了,烦! 早知道再==了~~~~~~~~~~~~~~~~~~

可以考虑找个空机入了去,反正控一样的,等CB100飞稳了可以试试4#6的手感,不要太乐观,这个东西不怎么好飞的哦

网友:
模拟器练得差不多再上真机机,否则一般都是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找个空机入了去,反正控一样的,等CB100飞稳了可以试试4#6的手感,不要太乐观,这个东西不怎么好飞的哦

空机北京摊上没卖的~~~~~只能去淘宝邮了~~~~~~~!!!

网友:
其实CB100练练舵面反应还是不错的~~~

网友:
悬停也自以为达到巅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