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2010-03-19):
车床在一根15长的20毫米直径的直轴,车出像甘蔗一样代一节一节的体形,反复车好像每根的节节位置都在一个位置。刀架和托板都很正常不松动。

网友:
是手动走刀还是自动走刀 ,如果是手动走刀的话。可能是因为齿条的问题。

楼主:
是丝杠自动走刀的

网友:
大拖板间隙大了.

网友:
节点的距离刚好是丝杠的螺距.

网友:
那估计还是因为大托板,不敢确定等高手来给你说说吧。

网友:
是车头的是。

网友:
看看节点的周期性距离是否大托板齿轮的周长一致

网友A:
这就是著名的竹节缺 陷,机床—刀具—夹具—工件的工艺系统刚性不足,切削过程中产生振动变形,主要是是夹具调整不当造成的。重新装夹、调整拖板间隙、车刀刃磨锋利,降低转速是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著名的竹节缺 陷,机床—刀具—夹具—工件的工艺系统刚性不足,切削过程中产生振动变形,主要是是夹具调整不当造成的。重新装夹、调整拖板间隙、车刀刃磨锋利,降低转速是解决办法。

网友:
我想车还车不来呢

网友:
你不防把刀重新磨一下,刀头装的一定要比工件中心高0.2到0.5毫米,

网友:
这样应该不会出现像你说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