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道问题

楼主(2010-03-20):
双山轨道加2个平面 ,加起来就是6个面 那么正常情况下大托板和这6个面都接触吗?

网友:
车床吗?普通车床的话,大拖板用大的那个山形导轨和另外一头那个平面,尾座用小的那个山形导轨和另外一头那个平面,一看就明白呀。大拖板不可能和6个面都接触的,如果接触上就有问题了。

网友:
6 个面 大托板用3个 尾座用3个

网友A:
 双山轨道有一定的误导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山轨道有一定的误导性

手版床的双山倒是4个面接触 无平面的。  以前坛上有个日本3山轨道的又有什么门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版床的双山倒是4个面接触 无平面的。  以前坛上有个日本3山轨道的又有什么门道吗

日本3山轨道没见过,不敢胡说

网友:
0625a是双山,6面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