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铝块上铣圆底槽

楼主(2010-03-20):
求教各位达人,怎么样才能在铝块上铣出像图上那样的圆底槽呢,有那种圆底刀吗,找了好久只找到这种木工铣床上用的木工铣刀,不知道洗铝块的这样的铣刀有没有?有知道的兄弟不吝赐教,小弟多谢了!!!!!!

网友:
旋转锉行不?

网友:
工件竖起来铣不行吗?

网友:
球头铣刀就是

网友:
对!就是球头铣刀!

网友:
用v字块架上用球头铣刀,要是卧铣就用盘式圆头的铣刀。

网友:
要根据槽的直径选。我的钨钢旋转锉只能铣铝,3毫米直径的。

网友:
换铣刀,或者使用老顽童的车球头的刀,四爪卡盘,注意把刀架装在前面,就能车内球坑,如果刀架装在后面,就是车球头,呵呵

网友:
好多高手啊 来学习了

网友:
半径比较大的话,还是应该立起来铣比较方便,相信碗口大的球头刀还是不好找的吧

网友:
可以做个电极,打火花

网友:
如果大的话,可以用车床做

网友:
如果是直通的,你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
办法多的是,

网友:
你如果有需要,可以发图片上来

网友:
我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网友:
我相信没有解决不了的事

网友:
你是刀的形状吗

网友:
还是下面那个物体的形状

网友A:
机械上的事,我基本上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A:
只要你相信我

网友A:
我是搞模具的,我已经搞了10年了

网友A:
请相信我,我可以帮你的

网友A:
真的不行,我可以帮你做

网友A:
我自己还拥有一套做模具的设备

网友A:
你怎么没回音呀

网友A:
是不是没有在线

网友B:
卧洗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