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电池7.8V 就飞不起来了

楼主(2010-03-20):
总算把LAMA都恢复了 还是老样子 飞2分钟直接掉下来了 量
电池
单节3.9V
冲放电池感觉电池挺正常的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到底是哪的问题那

网友A:
电机不行了

网友B:
电池问题

网友C:
如果有多块电池就可以做参比了,一般这样子不是电池就是电机,更换一样就可以排除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