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磨合完成,调试也差不多了,但出了点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20):
在潜水多日加各位大侠的指导下,昨天已将ASP21级发动机磨合程序走完,并且拆开用燃料清洗,洗出许多小铁沫,今天早上磨高速并且调试,发动机非常好启动,按住风门转动几圈螺旋浆,加上电热器,两下就拨着了,调节主油针至转速最大再转一点使其稍微富油,磨了小半箱油,然后调副油针,发动机响应很好,油门瞬间响应爽极了,但是过了大概半分钟后就不行了,油门从零瞬时开到最大,发动机慢慢就停转了,再启动也是一样,很郁闷,不知道哪里出错了,请教各位大侠啊,刚开始的时候响应很好啊,从怠速到最高转速几乎是一下就上去了,猛的关油门也不熄火,一下就到怠速了,但是后来又不行了,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是不是发动机发热啊?

网友:
发动机过热了~~~

楼主:
不至于吧,才半分钟左右高速啊

网友:
我的25也是这样  感觉是副油针有点贫  但稍开大又反映慢   将就用了  飞练习机

网友:
调了小油针后,主油针也要再调过的。

网友:
如果是油机新手,除非有高手老鸟指导带领,千万别用国产发动机,否则还没玩到飞机,兴致就先被发动机先给玩完了。

21级发动机是个很奇怪的规格,将来如果想搭配15级练习机是塞不下,选择25~30级的动力又嫌不足(动力只有超装没有人会低装)。

强烈建议使用OS 32或 46 等级的发动机,去选配喜欢的练习机。

省钱就得跟三爷继续斗法,多发点银子买好的发动机,就可跳过发动机这关,直接练习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