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F20如何安装托板(有图有真像):)

楼主(2010-03-20):
刚入手BF20费老劲把XY托板和机头拆了,分开上了桌,开始装XY轴托板,当时拆的时候是整体拆下的,现在死活装不上,A,B两面始终和底座面贴不平,还有紧了后,上CD两颗螺丝,在转手轮,CD螺丝又给旋出来了,还有塞铁的位置和托板的位置不知道对不对,实在是技术活,我想肯定又有啥窍门吧,请教各位师傅如何安装呢。O(∩_∩)O谢谢

网友:
我来说说吧,
1F G螺丝先不要上太紧,让丝杠受力能移动
2.塞铁先松一些
3,转动手轮,让丝杆往里进到头,AB已经帖上
4上C D 螺丝,也不要太紧
5,让工作台来回走2次,感觉比较顺滑
6工作台走到中间,将塞铁调到最紧后,退出2-3mm
7让工作台来回走2次,感觉比较顺滑
8,紧FG 紧CD
9让工作台来回走2次,感觉比较顺滑
10如果紧FG CD 后不顺滑,需要松开CD从新调整,必要时也需要松开 GF
这是个细活,要漫漫摸索

网友:
你的问题,是丝杠螺母偏了,要松开,按上面步骤操作

楼主:
感谢Fang老大的指点,问题从第3步时的情况是这样的,B面已经贴上,但A面还有一个指甲的厚度误差,走到第4步时,移动手轮,CD螺丝会被旋出,同时工作台是动不了的。再次请教。

楼主:
嗯,丝杠螺母就是F,G下面的那个螺母对吧,也是这样想的,FG两个顶丝没有上紧始终调不好,用手赛下面按着那个螺母,太难把握了。

网友:
3步,丝杠螺母偏了松开FG,稍微带点劲,让工作台移动自动找正 4步,塞铁紧了松开

楼主:
还是一开始我这个XY托板搬上底座的位置不对。

网友:
是丝杆螺母位置偏

网友:
 拆的时候先松哪个都行,装的时候就不是了!
看来没什么需要还是不要拆的好,原厂精度已经足够我们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