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技术问题,CAT 在水面高速时跳

楼主(2010-03-20):
请教各位大虾,我的CAT 大概超过50的速度后就开始在水面不停的跳动(水面平静五浪花),出现这种情况改怎么调整阿?

是否需要调整桨推水的角度阿?

我刚开始玩船,没有经验,请大家帮忙分析。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收了个CAT,不过因为电池不够还没去跑

跳动我想是要调桨的高度,还有就是通过电池来调节重心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先上图看看撒

网友:
电池位置向前一点,,把中心先前稍微靠点,,慢慢调慢慢试吧

楼主:
配置:
A123    6S2P
FSD 3674      KV2000
好赢 100A   自制水冷电调
图片稍后上传

网友A:
你要看是尾巴跳还是船体左右跳,如果是尾巴跳就是重心不对,如果是左右跳就抬高桨的吃水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是尾巴跳还是船体左右跳,如果是尾巴跳就是重心不对,如果是左右跳就抬高桨的吃水深度。

非常感谢,我试试看,尽快汇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是尾巴跳还是船体左右跳,如果是尾巴跳就是重心不对,如果是左右跳就抬高桨的吃水深度。

尝试将电池前移,调整中心,已经感觉好一点了,但还是会跳,船头上翘,在水面颠。船放下水的时候船头和船尾的吃水深度基本一样。是否还要前移?请指点。
接下来再尝试调整桨的吃水深度,看看是否有改善。
还有一个小问题,每次启动或者高速前进的时候,明显看到船是右倾前进的,我想应该是反扭力导致,试问有没有办法缓解或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lz你最好上图吧!空对空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