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电池,不用仪器测出来的电压都不同!!!

楼主(2010-03-20):
2S2P锂电

¥130.00的B6充满,当然显示的是4.2V/4.2V

但是用电显测出来的是4.21V/4.21V

接着用万用表测,3.16V/3.16V

到底谁对谁错???

B6就是网上卖¥130.00的那种

电显是¥15.00的那种

万用表是DT9205A

网友:
精确度:万用表>充电器>电显。
万用表测的也太不准了,所以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如果万用表没设置错误,就是表坏了~~~

网友:
多半是万用表有问题

楼主:
呵呵,新表啊!!!
唉……

网友:
通常应该相信表

网友:
相信万用表吧

网友A:
测一下手机电池。手机电池充满电应该在4点2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手机电池。手机电池充满电应该在4点2伏。
手机电也不是4.2V,测家里的交流电也不是220V
都低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表的电池没电了

网友:
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电也不是4.2V,测家里的交流电也不是220V
都低了

可以肯定的说,表有问题,找卖家换吧

网友:
表肯定不正常。

网友:
电显是出了名的垃圾,只能外场看看电池是不是用过的而已,没精度而言,测一次一个数据。。。
B6,出了名的山寨智能冲电器,精度一般般,能用,不过我只用来放电。
再者,电池电压差不多就行了,差个0.0X根本没事!

网友B:
LZ的表校准过的么?多找两块表测测看?

网友C:
表的档位设置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表校准过的么?多找两块表测测看?

手头就一个表……数显表,不能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的档位设置有问题吧
调在直流20V档的,唯一这个档最合适

网友D:
表坏了,我上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万用表打什么电压都不够,呵呵。40块买一个UT的表,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表坏了,我上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万用表打什么电压都不够,呵呵。40块买一个UT的表,好用得很。
UT是什么?

网友E:
表有问题!这表误差大!!
换表吧!!^_^

网友D:
原帖由
坦克手贝塔
于 2010-3-23 17:16 发表
UT是什么?
google搜一下嘛,“UT万用表”,据说算国产第一品牌了。做工不错

网友F:
表的问题~~~~~~~~~~~~

网友G:
测220V都低很多的话,显然表没电,或者坏了,个体问题,不用大惊小怪。

网友H:
咱們家的電不可能就等於220V.....在用電高峰就沒有220V,!!!!

网友I:
翻翻我的电表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