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问个事0618最大能车多大工件

楼主(2010-03-20):
小弟问个事0618最大能车多大工件(直径)

网友A:
上百度找一下0618的说明书。不同的厂家好象不一样。

网友B:
LZ不能这么问,这样子问只要看说明书就成。要有具体的事例,因为很多非常规的加工方法往往是说明书所没有的,我用CJ0618车过十字台钳的底座(因为底座偏高1.5mm),那底座至少也有150mm吧。

网友C:
0618中心高90 托板最大能通过92的棒料 盘料180
迷你魔PD400 中心高85 最大通过是116(拖板偏软) 盘料170
2K4中心高90 最大通过好像是108(托板偏软) 盘料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