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35x电变可上4s吗

楼主(2010-03-20):
请问
35x
电变可上
4s
吗
?
说明书
上面写
4s
只支持
颗
伺服
机
,
可以
4s
支持
颗
伺服
机吗
???

网友A:
可上4S,但不能接4舵机,35X是线性BEC,会烧的,建议接个外接BEC

网友B:
可以的,我原来的35X+450X电机,1600mah4s电池油门曲线不要高于85%就好,飞3D很火爆的,4分钟3D飞完后电机电调热到烫手,但能扛得住。
后来又一次空中直接掉电,估计是过热保护或是bec效率不高供电不足,熄火降落下来还好损失不大。但以后就再也没敢用过4s的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