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白人有请!

楼主(2010-03-20):
原贴中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6998&extra=&page=4
想问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用“直线”画,数出像素,就知道有多长了)不明白你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用“直线”画,数出像素,就知道有多长了.

意思何解,何解,何解,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直线”画,数出像素,就知道有多长了."
什么用直线画, 数出像素有何解?

网友:
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开始菜单——》程序——》附件——》画图
用“直线”画:就是用“画图”软件里面的“直线”工具(工具栏第一列第六个)画直线
数出像素:画的那条直线占了几个像素的长度,数出来。

网友B:
如果照geomsun数像素的方法量长度,数格子就数死你···
要简单的话直接将图片插入到AutoCAD里 dist或者dimaligned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照geomsun数像素的方法量长度,数格子就数死你···
要简单的话直接将图片插入到AutoCAD里 dist或者dimaligned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