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BF20L/BF25LV T形槽尺寸?

楼主(2010-03-20):
买的BF25LV还要等一个月才能到手
只好先找配件..

之前看到万用表买的M12压板尺寸不合..
还是研究一下, 免的买错
请有BF20L的前辈, 麻烦帮我量一下T形槽尺寸..谢谢

楼主:
搞笑了..原来万兄已经量过了...
"T槽是12mm宽,深15.7mm,底面宽20mm"

网友:
按楼上的规格买M10

网友:
差点上当,呵呵,多谢
遇事搜搜更健康

网友:
我买M10的也不行呀,T铁不行,其他可以,我回来自己加工了下铣掉好多。我买时180一套,比M
12的过好几十。

楼主:
我1楼给的规格是台湾米其林的,
刚对照了台鹰M10 M12也是一样
估计规格都是相同的
还是楼上拿到的是英制尺寸的?

网友A:
刚才测量了BF25LV铣床T型槽尺寸如下:

网友(2010-05-14):
引用 网友A:
刚才测量了BF25LV铣床T型槽尺寸如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