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模式的0螺距~

楼主(2010-03-20):
直机飞3D的时候,油门摇杆在中间位子的时候是0螺距,那么0螺距的话主旋翼跟本就没有产生升力,那么飞机不要掉下来了啊。。。请问是怎么回事,难道0螺距,飞机也能悬停啊?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在3D模式下螺距0度只是个过渡,油门不可能在0度下停留的。

网友:
最佳切3D模式就是0螺距~
根据空气动力学
还有所有大浆都是前厚后薄的标准气流叶片
也就是说0螺距时候,犹豫叶片造型不是统一厚度
上表面产生的压力与下表面产生的压力是不同的,所以产生了升力只不过很小很小
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B:
有没有考虑过惯性?

网友C:
谁跟你说悬停一定油门杆要放中间的

网友D:
这问题乍眼一看我还迷茫了半天 提的有深度 ~~~~
谁规定非要油门在中间悬停了?0螺距跟-10 +10有什么区别吗? 3D模式一般就是油门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改变螺距使飞机上升下降。。。。。

网友E:
3D模式呀,不是悬停!3D模式下悬停油门杆在3/4位置左右.倒飞时油门杆在1/4位置左右!

网友F:
比较雷的问题

网友G:
建议LZ多灌水

网友H:
 我这个问题也不知道 我还在4面阶段 共同学习了。。。。

网友I:
够深的。诂计没几个可以正确回答。我只猜是过渡的。

网友J:
我想没人会0螺距悬停吧 一般都是摇杆中间偏上一点点 是正螺距~!

网友K:
一般螺距是这样 -10 0 +10 螺距会随着油门增大而增大 不必担心掉下来,如果油门中立 那么飞机肯定会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