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 电调进水 没音乐了

楼主(2010-03-21):
35X进水了 没音乐了 拆开来洗了后 故障依旧 测得一个MOS管坏了
我把这个管拆下来 接电还是没音乐 按道理说有两组工作就该有音乐撒 会不会是CPU坏了

网友A:
投入中特威40A的怀抱吧
从来不带坏的

楼主:
不好意思 已经被我修好了 坏了4个MOS 有一个短路 有3个断开

网友B:
修好了就好,支持自己动手的人!

网友C:
回复是一种美德
 进水问题这么严重

网友D:
不用问,挂了!

网友E:
一般电调烧MOS管的话,是不会只烧一只的,会有一只烧得严重,一只不严重,严重的从外观可以看得到,由于这样,一般模友会以为只要换一只就行了,所以最好是把同一组对称的两只管一起换掉,这样会有保证,呵呵

网友F:
MOS管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