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gps 用手机短信定位的 效果怎么样 失速飞行有在开发2代了没有

楼主(2010-03-21):
rt
我要2代的 一代的太大了 放在车上太扎眼
我的车很环保 而且是自行的

网友A:
2代啊,遥遥无期……
这东西主要还是看GPS模块的好坏,并且个人要求的高低不同。不过1代的程序后来修改过一个参数(只对4800bps的GPS模块而言),效果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t
我要2代的 一代的太大了 放在车上太扎眼
我的车很环保 而且是自行的

淘宝上搜一下,osd用的那种超小型GPS都好几百块钱,你不需要控制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2代啊,遥遥无期……
这东西主要还是看GPS模块的好坏,并且个人要求的高低不同。不过1代的程序后来修改过一个参数(只对4800bps的GPS模块而言),效果好一些了。

你帮我改过的那个现在很好用,呵呵。

网友B:
建议失速再做一批。

有四轮车的朋友肯定不需要,但是两轮车的朋友肯定需要,性价比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四轮车的朋友肯定不需要,但是两轮车的朋友肯定需要,性价比高啊。

 为什么有四轮车的就不需要?这个是飞机丢失后定位用的,跟是否四个轮有什么关系?

网友:
自行车被盗巡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