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烧了2个便价的125A电调

楼主(2010-03-21):
便价电调耐压就是差点,以前用5SA123没坏过,这次用2P5S的LIPO,烧了2个,下水操了不到1分钟就玩完2个电调,又要拆焊MOS管折腾一番

网友:
5S A123和5S LIPO電壓差多少啊???

网友:
LZ能说下是什么牌子的么

网友:
5S a123  工作电压 约= 3S lipo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很强。。。

网友:
自己修,我们穷人要有门手艺 我也是自己弄的

网友A:
3.6*5=18
4.2*3=12.6
18=12.6?
4楼别误导人了

网友:
3.6那么多?LS别误导人家

网友:
电压高很多哦!!!!!!!!!!!

网友:
8楼兄弟看错了吧,是5S锂聚啊

不谈工作时的压降

如果按充满值算:

5S A123     3.6*5=18V
5SLIPO       4.2*5=21V

相差3V,现在很多无刷电调都支持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那人家4樓何來的誤導人呢???你說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3.6*5=18
4.2*3=12.6
18=12.6?
4楼别误导人了

这位兄弟,我回贴说明是工作电压,也就是带载电压,算空载电压意义不大。
跟据A123的放电曲线,一般船电流在30A左时,带载电压只有2.8V这样 ,除象真船外,通常船工作电压都会大于30A。如果在快船A123带载电压高于3V,哪估计电池不是life 。或最新的电池技术。
以现在很多玩的mono1 为例,一般工作电压会在50A-60A , 真品 1P A123 工作电流会在2.5V 以下,假的会再低0.1-0.2V 。
5S* 2.5 = 12.5 V
3S Lipo .在电池比较好的情况下,平均带载电压会在3.7-3.9 V左右。
3.9*3 = 11.7 V
3.9*5 = 19.5 V
所以我才会说 5S a123 约= 3s Lipo  , 说空载电压,只对选电调耐压有作用,如果选船电机kv ,一定要以带载电压来选。
不知道LZ 的电机 KV , 如果原来是以 5S a123 来配的,如果是我,我会用 4000KV 左右的电机,这个情况下换 5S Lipo. 不过流烧电调才怪,电机也容易炸转子。

网友A:
电子元器件的击穿可不是看你的工作电压的,电调在你一接电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而不是等你开始启动电机的时候才工作。5.4V的压差足够烧很多电调的BEC了,或是烧接收和舵机。如果LS的按5S锂铁=3S锂聚来配电池而没烧电调我只能说LS的电调够生猛或是运气够好了(LZ用高压板的电调例外)
不过LZ直接用5S锂聚代替5S锂铁是够生猛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元器件的击穿可不是看你的工作电压的,电调在你一接电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而不是等你开始启动电机的时候才工作。5.4V的压差足够烧很多电调的BEC了,或是烧接收和舵机。如果LS的按5S锂铁=3S锂聚来配电池而没烧电 ...

电池的空载电压一定不能高于电调的耐压,如果电池电压超过电调耐压,的确是上电瞬间有可能就烧掉了。
空载电压是用来配电调耐压的,LZ 使用的这种125电调,不知道是不是我以前使用的哪一种,这个电调是耐压30V ,一般极限使用是 8s a123, 7s lipo ,20cell nimh ,使用的电池组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在这个范围内使用,电调不能保证正常使用,还是会上电烧 bec ,电调哪是质量问题,直接退换。
我有测试过一个搭配  8s a123 电池 带 3500kv 电机,算空载电压,电机转速会超10W转,早就炸转子了,但实际上一点问题没有,船速能跑到138km ,但要有把握前提下才试,很容易炸转子。呵呵。但如果换 lipo .估计只能上 4s ,5S会炸转子。使用的是 30V 电调。

玩A123我玩好久拉。30V电调以前我测试过上 9S a123 ,
下面这个贴有只蓝色的 Vortex 跑121km ,就是用 9s a123 ,平价125A 电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3656&highlight=%2Bmcintosh

网友:
LZ你会不会是用的电机最大电流大于125A了?LZ可能用的是XXD的电调,我也用的也是XXD的,我经常用6S的锂电池,也没烧过嘛!

网友B:
XXD是现在市面上最平价的电调了!参数指标会有所缩水,和虚标都正常!建议LZ买个200A的试试吧!

楼主:
80CM的CAT,3674电机,2770KV值,435纤维浆,下水操1分钟不到,怀疑可能冷却不好

楼主:
贵价电调是用什么型号的MOS管的,我买的这便价电调是用8896MOS管的

网友:
不用想了, 过流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是现在市面上最平价的电调了!参数指标会有所缩水,和虚标都正常!建议LZ买个200A的试试吧!

没有拆过不要说XXD指标缩水哦,我负责任的说,这种一层18管子的电调,FET是8896单片最大95A(理论值),一层理论电流达到140多A,两层理论电流有280几A的,不是虚标,我以前有个帖子上过图的,电子工业行规允许单个元件误差是10%,根据误差理论多个元件如果都误差10%那最终误差会比较大,所以通常做法是放一倍的余量,一层理论140的标70,两层280标125,这个做法很厚道哦
至于坏的原因,首先这些8896全都是拆机件重新贴片的,批号没有一个一样的,拆机的2角一片,新的批发也要1块5一片,但是我也拆过某进口品牌的电调,里面居然也是拆机件,另外MOSFET最大的技术难题是发热巨大,朋友拿来的几个125我看了基本都是中间那层坏了,查FET手册就知道,8896理论电流95,但这是25度的电流,随温度升高而下降,另另外,那种四五百元的电调,我拆开基本都是属于满打满算型,就是理论值多少标多少,也没有放一倍余量,但这些都是用SO8封装,比8896的TO252工艺确实要好,大电流更容易平衡,这点很重要
总而言之,谁叫咱用的便宜货呢,最好找个有包换的,玩的时候一定要防水(我是浇蜡),散热,有条件的话考虑加电容(尤其是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80CM的CAT,3674电机,2770KV值,435纤维浆,下水操1分钟不到,怀疑可能冷却不好

过流烧!!!!

网友:
还有从我拆的五六个XXD而言,我认为XXD厂家其实根本不存在的(是电调非电机),我感觉是模友自己联系南方一些电子厂生产的,也没啥技术含量,久而久之很多小厂见有利可图都在做,每个厂东西层次不齐到了商家手里都叫XXD了,刻电路板都是公模

网友:
LS的看来对XXD电调还真非常了解。
我之前搞过电调中间冷却,效果还不错。
但电调要全部拆开重组装,不是每个人都敢弄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80CM的CAT,3674电机,2770KV值,435纤维浆,下水操1分钟不到,怀疑可能冷却不好

原来楼主也是玩CAT的,我那条80CM的CAT ,飞速达3674、1850KV,XXD125A电调,436(好像是)纤维桨,上次跑用8S1PA123跑了十多分钟(两组电池)都没事啊!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这配置是否最佳?
我打算以后用6S1PA123来跑,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
星星透露一下怎么做中间冷却的?

网友:
对,发图说明下,有空我们也试试

楼主:
便价电调要想用得安心,还是要自行改造下才行

网友:
如果便宜,还不爱坏,才是劳动人民的好选择!

网友:
XXD的电调,如果什么厂都在做,那选起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