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port 还没离地主轴就弯了,求解

楼主(2010-03-21):
今天飞450sport,将要离地瞬间突然剧烈跳动抖成一团,赶紧拉下油门检查,发现主轴已经有3mm左右的弯曲了。这个主轴是亚拓原厂的,换上第一次使用,桨也没发现问题,可是为什么会这样,盼求大家解答,谢了!

主轴我已经换上一个新的了,不装桨在地上试机正常。在知道原因之前没敢试飞,怕同样问题把飞机抖散了

网友:
估计哪里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
应该是抖动的时候给甩弯的吧

网友:
估计是 装之前就应该弯了吧?

楼主:
怎么看都正常,查不出问题
装之前主轴完好,前几秒钟运转还正常,就是离地前突然弯的

楼主:
如果是抖动甩弯,那抖动原因来自哪?现在换了新主轴,怎么看都找不到原因,运转顺畅一点都不偏心。

网友:
装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奸商把原装的轴给您换掉了!

这个解答够狠

网友:
换来换去又把旧的主轴给装上去了吧,检查那根“换下来”的主轴

网友:
再怎么震啊,什么的,也很难甩的弯主轴
应该是装前就弯的,怎么弯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主轴能甩弯,太夸张了。。。

楼主:
装之前肯定是直的,因为炸机造成主轴稍稍偏心才拆下新换的,换之前和那个旧的反复比较过,在玻璃板上滚动实验了一点不弯,那个旧的有大约0.5毫米弯曲。现在又换上了一根新的主轴,已经试飞一切正常了。

桨平衡了也没问题,莫非是遇见鬼了?

网友:
主轴是豆腐渣工程呀?? 一甩就弯了??

网友:
也可能是450铝箱压的 这种情况我以前也碰到过

楼主:
第二次换上新主轴,早晨起飞瞬间又一次弯掉,崩溃

网友:
奇,希望LZ找到原因

网友:
不太可能的啊

楼主:
咨询过老王,怀疑主轴买到了假货。新的原装主轴下午就该到了,试飞后告知大家结果

网友:
建议搂主还是、最好、保险起见,换一副主旋翼,并且认真地做一下大桨的动、静平衡。

网友:
检查T头,不上旋翼头直接主轴转动,轴弯没弯一看就知道了。
主轴如果没问题,就是T头炸来不同心了!

网友:
旋翼頭有零件脫落或沒鎖緊嗎?
感覺是不平衡把主軸扯彎的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有装配到位啊。
很奇怪啊

网友:
我是来骗分的,顺便帮顶

楼主:
今天终于经过近3个小时的路途来到了传说中的“北京老王”的家中,经过北京老王的妙手,头痛多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对一些新手常见问题给予了耐心的指导。

老王高超的技艺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让我这个菜鸟惊叹不已,在这里小弟谢谢您了!

网友:
最后查出是什么原因啊?说说让新手做个参考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经过近3个小时的路途来到了传说中的“北京老王”的家中,经过北京老王的妙手,头痛多日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并且对一些新手常见问题给予了耐心的指导。

老王高超的技艺和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让我这个菜鸟惊叹 ...

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LZ碰到“轴脆脆”了。。。

网友:
我飞航线弯过主轴,具体怎么回事也搞不清楚

网友:
YT的SPORT伤心了

我的主轴也是,没炸就弯。T头也是太脆弱,小炸就偏心。买不到V2真是让我郁闷。V2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问题``0

楼主:
回楼上各位兄弟:我的飞机主要故障是乱抖,严重时会把主轴甩弯 ,北京老王把整个飞机重新组装调试了一遍,并更换了数个我没发现已经损坏的轴承。昨天又在老王那升级了陀螺和尾舵,已经非常顺畅稳定了。现在看因为当时飞机是不太负责的商家给组装的,故障主要调整没有到位和自己经验不够出现零件损坏没有及时发觉。

能有幸结识北京老王我感到很幸运,飞着飞机也踏实多了。

网友:
是主轴固定坐顶丝上的太进了吧??

网友:
主轴这个东西啊。。太硬炸机就坏中联。。太软 暴力飞就变形。

网友:
建议LZ先把旋翼头拿掉。。。把主轴装上。。然后试车。。看看主轴没问题了。。再上回旋翼头。。。看看那里紧。。看仔细一点。你会发现不少问题的。。

网友:
主轴能甩弯,太夸张了。。。

我买过一批主轴,就是正常飞就会弯掉的

网友(2010-04-20):
 贵的便宜的 买一大堆了 从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