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电调搞得我头大,问题一大堆!!!!

楼主(2010-03-21):
如图1,上面那个电调标称是10A,上面有6个MOS管,下面的那个电调也是6个管。
问题:1,下面的电调6个管,所以也是10A的吗?
           2,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一个那么大,一个却很小?
           3,我用下面的电调飞翼龙,翼展一米的330都可以,是不是很奇怪?

图2:最下面, 刚买的新电调,飞机小炸一下就捡起来继续飞,结果推油时电机抖动,再推就冒烟了。打开一看,烧了一只管,型号好像是ICP8401,新电调是我帮被我拉入魔的朋友买的,这结果真不好看。
问题: 1,烧掉的mos管能否拆掉?让后电调照用,只是安数低一点?
              2,值得修吗?
              3,图2最下的那个电调有12个管,标称25A,那图一中六个管的岂不是应该12.5A?

各位兄台帮帮忙吧!

上面那个是10A的

上面那个是10A的

最下面那个是烧掉的25A

最下面那个是烧掉的2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送你一只XX马!

网友:
不懂 帮顶
等答 案

楼主:
中午发帖不好,大家都吃饭去了。

网友B:
1、拆了也不能用
2、对你来说不值得修,因为你没有工具和器件,现在电调都是白菜价了
3、如果都能用加减乘除来解决,这个世界就很简单很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拆了也不能用
2、对你来说不值得修,因为你没有工具和器件,现在电调都是白菜价了
3、如果都能用加减乘除来解决,这个世界就很简单很美好。

谢谢啊,我有工具的,不过不修了,课满了。
那图1 的答 案呢?

网友:
坏二个的话,试修一个。

网友:
换mos管就OK。最好用热风枪,如果用电烙铁焊接应注意接地,或者干脆拔掉电源插头利用电烙铁的余热来焊接,以免静电击穿mos管。

网友C:
哦!忘了回答你的问题,如果mos管的型号一样,就像你说的那样是对的,如果两只电调mos管不同,那就查一下晶体管手册,电调的电流就是根据mos管的电流做加减法,并不是有很复杂、神秘的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忘了回答你的问题,如果mos管的型号一样,就像你说的那样是对的,如果两只电调mos管不同,那就查一下晶体管手册,电调的电流就是根据mos管的电流做加减法,并不是有很复杂、神秘的算法。

谢谢这位兄台,可是我图一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网友D:
那个大的电调应该是和更大电流的电调公用一块PCB的。如果做更大电流的产品就多装几个MOS就可以了。这样不需要为两个不同电流的电调准备两种PCB或者两种MOS,在电子产品里这样很流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大的电调应该是和更大电流的电调公用一块PCB的。如果做更大电流的产品就多装几个MOS就可以了。这样不需要为两个不同电流的电调准备两种PCB或者两种MOS,在电子产品里这样很流行。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C:
上面电调的mos管和下面电调的mos管如果型号一样,那就都是10A的,如果型号不同,查晶体管手册就可知道该mos管的最大输出电流。根据楼主说的情况,虽然也是6只mos管,下面的电调应该大于10A,至于PCB的大小,各厂家布线和各方面的考虑不同,设计出的电路板肯定有差异,一般来说电流大就要求覆铜板的走线要宽些,电流大发热量也大,为利于散热,功率器件相互的距离就要排布得大一些,但并不是PCB体积大输出电流就一定大,主要还是看mos管的最大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电调的mos管和下面电调的mos管如果型号一样,那就都是10A的,如果型号不同,查晶体管手册就可知道该mos管的最大输出电流。根据楼主说的情况,虽然也是6只mos管,下面的电调应该大于10A,至于PCB的大小,各厂家布 ...

谢谢你,朋友,我又长了知识,辛苦你打这么多字了!

网友:
呵呵呵~~~~~~~管子的外型虽一样,但参数不同,出来的电调安数就不同了~~~~~~~

网友E:
如图1的问题:
1、MOS不同,电流会不同,所以同样6个MOS不一定都是10A的;
2、下面的可以上12个MOS,不过厂家考虑成本,不想重新做一种电路板,故把6个MOS和12个MOS的用一种板子,器件管理也方便;
3、不奇怪。
图2问题:
1、如果运气好,只是烧一个,还能用,不过这个概率和买彩票差不多;
2、自己修可以,反厂修麻烦;
3、要看情况,实际上不一定会这样做,可能一个管子15A,加起来30A,保守一点标25A;或者相反。

网友:
上图下面那个是ZTW的12A电调,和18A共用一套PCB,由于相对其它厂家10A电调的PCB体积要大散热好,所以同样MOS情况下更抗用一些,而且BEC的2A的,其他家10A的电调bec都是1A的,所以结论就是同样电流的电调体积大些散热条件好的都会结实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图1的问题:
1、MOS不同,电流会不同,所以同样6个MOS不一定都是10A的;
2、下面的可以上12个MOS,不过厂家考虑成本,不想重新做一种电路板,故把6个MOS和12个MOS的用一种板子,器件管理也方便;
3、不奇怪。
...

回答的太棒了!

网友:
图2最下边的是好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