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平跑 ........急

楼主(2010-03-21):
今天试车 结果
发动机
只要一拿下点火器 发动机就熄火
还有 车一直处于怠速状态 加油门轮子也不转 我的是平跑
那位高手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O(∩_∩)O谢谢

网友A:
加油门轮子也不转?
富油了 看这个情况 先收一圈 到一圈半
还有一情况就是过度贫油了

楼主:
富油一拿掉点火就熄火?

网友B:
那当然,火头被油淹死了~~~~~~

楼主:
我也调油针啦 调的太小就熄火 以前的发动机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若直接给火头供电 会不会烧坏火头

网友C:
太久了对火头不利~~~

楼主:
火头一断电就熄火 本想直接给火头供电去玩 一听你这么说.....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

网友D:
油门反向了吧!是不是加油门成刹车,刹车变油门了!

网友E:
发动机只要一拿下点火器,发动机就熄火----有可能火頭老化,換箇新火頭試試吧
车一直处于怠速状态 加油门轮子也不转----有3個可能:1.机頭富油.2.离合打滑.3.主軸單向軸承打滑

楼主:
原来变速箱里面装反拉
我用的素油 一拔掉点火就熄火 火头很好 是不是那里没有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