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PLUS的一故障的解决

楼主(2010-03-21):
昨天使用MAXPRO X6 PLUS充电器平衡一组电池,发现有一片无法放电,明明在电压后面显示了B,但是电压就是不降下来,估计可能是硬件问题。
今天拆开X6,发现不能放电那一片锂电对应的放电的大功率10欧姆电阻阻值量出来不对,怀疑可能是虚焊,结果自己补焊另外一头的时候虚焊的那头竟然自己翘起来了,绝对的虚焊,然后自己用烙铁把两头焊接好,重新测量阻值,OK了。
国产的充电器焊接质量好像很难保证,希望以后质检的时候能仔细一点,如果谁的X6出了类似问题,也可以自己动手解决一下,即便是免费保修也还是得自己出邮费不是吗。
照片上补焊料两个电阻,其中一个是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是为了保险起见一起也补焊了一下。

网友:
放电的线可真细,不过最大420MA,也差不多。

楼主:
这个电阻是串充过程中做平衡放电用的,电流应该不大的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网友:
我用X3 嘿嘿  可惜没有放电功能

网友B:
LZ焊的很糟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怎么样?

比较贵,
功能是挺多,不过扩展性不强,
比较适合用来充各种各样的电池,
通过对电流的限制,对锂电保护得不错,不容易充坏电池,
不过因为不能接锂电保姆,电池一多就比较麻烦,
串充平衡花的时间也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焊的很糟糕

怕焊接得不牢靠呀,出问题的是R63,
没出问题的R61焊得还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