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决定要入250se,选控

楼主(2010-03-21):
已经决定入250se super combo了,现在想选个控,先练模拟器,本身看中6EX的,可是后来看到很多模友都说不好,犹豫了, 现在请大家推荐一款  2.4G 最好在1000元内 谢谢

网友A:
建议入两个控,一个用来飞、一个用来练模拟器。先买练模拟器的控,可以买套正版RealFlight,里面送一个模拟专用控。然后一边练模拟器一边攒钱。等到模拟器到一定火候了,再入一个顶级控用来飞。

网友:
不要6EX那没别的选择了。

DX6i 或WFT08
各有优缺点

网友:
劝你还是别省钱买控,飞机可以省钱买但控的话最好买个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入两个控,一个用来飞、一个用来练模拟器。先买练模拟器的控,可以买套正版RealFlight,里面送一个模拟专用控。然后一边练模拟器一边攒钱。等到模拟器到一定火候了,再入一个顶级控用来飞。

好办法!!

网友:
1000元内买控不太现实...可以考虑收个2手dsx7

楼主:
刚搜索了下dx6i,看到口碑貌似不错,选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
dx6i不错。。完全够用。。等以后投入更多换机子的时候出掉再上更好的设备。。。

网友:
正版的模拟器软件很贵啊,我看见一款换算过来点1700多元。太不合适了,还不如直接买个中等的控呢!

网友:
REAL FLIGHT G4 现在只要US150了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准备入手dx6i啦

网友:
恩,个人感觉DX6I比6EX好。。至少在接收方面,以后还能上AR6100,AR6110等,选择的余地多。。

楼主:
上网看到这个  JR 新款日本DSMJ制式 DSX7 2.4G控 配539舵机-右手    16XX元 不知道和dx7有什么区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