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有关OS50的问题

楼主(2010-03-21):
请问高手们 OS50发动机  发动以后  会间歇性的喘2下  而且很容易熄火  是紧副油针 还是松呀???

网友:
声音尖就是贫
否则就是富油
可以看下排气的烟判断下.
贫油就逆时针,富油就顺时针
慢慢调`加油`

网友:
稍快速提油门,熄火,那就是太富~~~

楼主:
恩  我问题没问清楚 谢谢楼上2位    是怠速的时候 老是熄火  有规律的间歇咳2声   怠速时间长了就熄火了 ~~!

网友:
可能是富油了,咳嗽声嘛
要不就是怠速调太低了,稍微高点儿没事儿,怠速最高可以到大桨微微开始转,都没关系
瞎说的,楼下指正

楼主:
老手们出来指针一下啊 ~!

网友:
太富油了,提示一点,主、付油针都往顺时针收点,直到怠速稳定,提速不熄火为好,然后怠速磨上10分钟左右,判断是否过度贫油,怠速调试好后直接上高速,这时候只是调主油针就OK了,副油针就别动了!!

楼主:
怠速如何判断  过于贫油呀??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loveliness: 搭车学习

网友:
马上要上油机了,学习,帮顶

网友:
怠速只能是先调稳定后磨上10分钟以上摸缸头和缸底,如果烫的很肯定是贫油了,还有就是声音,贫油的声音很尖锐,转速有点高,该说的全说了哈,看样子你应该多多地潜水了,要不就找人帮你调了!!!要不你调的不是发动机,而是燃油!!

网友:
对了,发张图片给你,希望能帮到你,也希望你体会到后也能去帮助别人!!

楼主:
太感谢了 ~~!这张图对我用处太大了·~!